[APM32F4]
请问,如果确实想用片上ADC的话,那么最重要的电路设计是什么?

楼主(2024-07-08):
请问,如果确实想用片上ADC的话,那么最重要的电路设计是什么?

楼主:
因为,我看到大多涉及到过程控制的部分,还是以专用的ADC转换器为第一首选。如果想用片上的,在参与过程控制的时候,可靠吗?

网友A:
在使用片上ADC(模数转换器)进行电路设计时,有几个关键的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以确保ADC能够准确、可靠地工作

网友B:
输入范围:确保输入信号在ADC的允许输入范围内。如果信号超出范围,可能需要使用放大器或衰减器进行调整。滤波:在ADC输入端添加低通滤波器,以去除高频噪声和混叠信号。去耦:在ADC输入端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C:
稳定性:使用稳定且噪声低的参考电压源,以确保ADC转换的准确性。精度:参考电压的精度直接影响ADC的转换精度,因此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源至关重要

网友D:
去耦电容:在ADC和微控制器的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电源滤波:使用电源滤波器或稳压器,以确保电源电压的稳定

网友E:
星形接地:采用星形接地布局,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在一点连接,以减少数字噪声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接地平面:在PCB设计中使用大面积的接地平面,以提供低阻抗的接地路径

楼主:
感觉 数字电路,还好一些。但是模拟电路,如果想做好,并且可以实际工程使用,还是相当考验功底的

网友F:
走线长度:尽量缩短ADC输入信号的走线长度,以减少噪声拾取。屏蔽:对于高精度的ADC,可能需要对敏感的模拟部分进行屏蔽,以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G:
时钟源:使用低抖动、高稳定性的时钟源,以确保ADC的采样时钟精度。时钟滤波:对时钟信号进行滤波,以减少时钟噪声对ADC转换的影响

网友H:
校准程序:在软件中实现ADC的校准程序,以补偿硬件的非线性和偏移误差

网友I:
温度补偿:考虑环境温度变化对ADC性能的影响,必要时进行温度补偿

网友J: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ADC的规格参数进行详细的计算和仿真,以确保电路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网友K(2026-04-26):
片上 ADC(MCU/SoC 内置 ADC)天生短板:参考源不纯、走线寄生大、模拟电源噪声高、输入阻抗有限、温漂 / 干扰敏感,所以外围 + 板级 + 前端电路,是决定 ADC 精度、稳定性、信噪比的核心,远比 ADC 位数更重要。

网友:
片上 ADC 输入阻抗通常不高、采样电容小、易受负载和走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