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采取IIC通讯情况下,未知设备ID,轮询得到当前设备ID

楼主(2024-07-08):
概要
使用GD32开发板,测试一个未知的USB设备时,时钟线始终没有数据,那么想采取轮询的方式反过来测试ID

整体架构流程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寄存器标志位来判断是否有数据返回,如果没返回的话延时一段时间,地址增加继续发送,如果存在数据,那么记录地址
累加地址I2C 从00-7F,因为I2C通讯最大地址只有7F。

具体代码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1);//设置主频120M(#define __SYSTEM_CLOCK_120M_PLL_HXTAL           (uint32_t)(120000000),8M外部晶振  (#define HXTAL_VALUE    ((uint32_t)8000000))
        systick_config();//1ms systic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AF时钟使能
        delay_1ms(1000);//等待1000ms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GPIOB时钟使能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PB10要配置成I2C1 SCL,PB11要配置成I2C1 SD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i2c_config();
        delay_1ms(18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delay_1ms(180);//等待180ms
                BH170_ReadData(DataBuff);//读取数据

        }
}

I2C初始化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00
void i2c_config(void)
{
    /* configure I2C1 clock */
    i2c_clock_config(I2C1, 100000, I2C_DTCY_2);
    /* configure I2C1 address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1,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I2C1_SLAVE_ADDRESS7);
    /* enable I2C1 */
    i2c_enable(I2C1);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1, I2C_ACK_ENABLE);
}

具体BH170_ReadData函数

unsigned char errorflag1=0;
unsigned char errorflag2=0;
        uint8_t  trueAddress=0;

#define I2C_SLAVE_ADDR_START   0x01
#define I2C_SLAVE_ADDR_END     0xFF  // ???7????0x7F

uint8_t currentSlaveAddress = I2C_SLAVE_ADDR_START;
uint32_t timeout=1000;
void BH170_ReadData(unsigned char*Read)
{

         /* wait until I2C bus is idle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I2CBSY));
    /* send a start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art_on_bus(I2C1);
    /* wait until SBSEND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SBSEND));
    /* send slave address to I2C bus */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1, currentSlaveAddress, I2C_RECEIVER);
    /* disable ACK before clearing ADDSEND bit */
    i2c_ack_config(I2C1, I2C_ACK_DISABLE);
    /* wait until ADDSEND bit is set */
    while (!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ADDSEND) &&timeout--) {}

    if (timeout == 0xFFFFFFFF) {
//        // Handle timeout condition (optional)
//        // Optionally return an error or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errorflag1=1;

    }

                else
                {
                          trueAddress=currentSlaveAddress;
                }
                        timeout=1000;

    /* clear ADDSEND bit */
    i2c_flag_clear(I2C1, I2C_FLAG_ADDSEND);
    /* Wait until the last data byte is received into the shift register */
    /* wait until the RBNE bit is set */
    /* Wait until the RBNE bit is set or timeout occurs */
    while (!i2c_flag_get(I2C1, I2C_FLAG_RBNE) && timeout--) {
    // Add delay or other necessary operations here if needed
    }

    if (timeout == 0xFFFFFFFF) {
    // Handle timeout condition
    errorflag2 = 1;  // Set error flag or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
                        else
                {
                          trueAddress=currentSlaveAddress-1;
                }
                timeout=1000;

    /* read a data from I2C_DATA */
    Read[0] = i2c_data_receive(I2C1);

    /* read a data from I2C_DATA */
    Read[1] = i2c_data_receive(I2C1);

                Read[2] = i2c_data_receive(I2C1);

    /* read a data from I2C_DATA */
    Read[3] = i2c_data_receive(I2C1);
    /* send a stop condition */
    i2c_stop_on_bus(I2C1);

                currentSlaveAddress++;
                if(currentSlaveAddress>0x7F)
                {
                currentSlaveAddress=00;
                }

}

在keil或者其他编译器查看,trueAddress就是找到的i2c设备的具体地址,找不到就是硬件存在问题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atch361/article/details/140133778

网友A:
trueAddress就是找到的i2c设备的具体地址,找不到就是硬件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