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谁有拆开的Nu-Link2-Pro照片?

楼主(2024-07-08):
请问一下,谁有拆开的Nu-Link2-Pro照片?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里面用的是什么方案啊?

网友A:
里面是用新唐自已的芯片,M48SSID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用新唐自已的芯片,M48SSIDAE

是吗?这个芯片是固化了程序的吧?我看到天猫也有在卖的。不知道是否可以买来直接做?

网友B:
说明书上有

楼主:
感谢!我学习一下!对这个很感兴趣

楼主:
看到图片是487,但是下面的描述是48S;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网友C(2024-08-23):
这个估计就是新唐芯片的呗,没啥可参考的

网友D:
不如搞daplink啊

网友E:
这个官方也不开源,你玩啥

网友F:
其实就是daplink,自己随便搞个都行啊

网友G:
我建议还是别看了,没啥用的,不开源

网友H:
我也想看看,这个好像没人复刻都

网友I:
一般是用沁恒或者用ST的做DAPLINK,别用新唐的link了,不开源麻烦啊

网友J:
你可以买个看看啊,我看网上卖新唐的link好像很便宜

网友K:
这link2 PRO没玩过,我看到过linkme好像是这个称呼

网友L:
去官网看看,官方应该有相应的资料之类的

网友M:
没有这个,楼主如果找到了照片,请分享一下啊,我也看看

楼主(2024-11-29):
感觉 这个调试器很优秀;如果开放了硬件设计 是不是很好!

楼主:
芯片厂家应该是靠卖芯片来赚钱,而不是靠一个调试器上千块 卖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