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配置了tim0,LED灯都不闪了,也没有PWM输出。

楼主(2024-07-08):
int main(void)

{

Clock_Init();
SystemInit();
Gpio_Init();
UTimer_Init();
//SoftDelay();

        while(1){

                GPIO_SetBits(GPIO0,GPIO_Pin_3);
                SoftDelay(1000000);
          GPIO_ResetBits(GPIO0,GPIO_Pin_3);
                SoftDelay(1000000);

        }

}

void UTimer_Init(void){

        TIM_Timer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TIM_TimerStrutInit(&TIM_InitStruct);

        SYS_WR_PROTECT = 0x7a83;         // 关闭写保护
        SYS_CLK_FEN = BIT4;//Timer0时钟使能
        SYS_WR_PROTECT = 0; //开启写保护

        TIM_InitStruct.Timer_EN = ENABLE;

        TIM_InitStruct.Timer_CH0_WorkMode = TIMER_OPMode_CMP;//输出比较模式
        TIM_InitStruct.Timer_CH0Output = 0;/**< Timer 通道0在比较模式下的输出极性控制,当计数器 CNT<CMP1时的输出值,0:低电平,1:高电平*/
        TIM_InitStruct.Timer_CH1_WorkMode = TIMER_OPMode_CMP;//输出比较模式
        TIM_InitStruct.Timer_CH1Output = 0;/**< Timer 通道0在比较模式下的输出极性控制,当计数器 CNT<CMP1时的输出值,0:低电平,1:高电平*/
        TIM_InitStruct.Timer_TH = 48000;//ARR值
        TIM_InitStruct.Timer_CMP0 = 24000;//设置CRR初值
        TIM_InitStruct.Timer_CMP1 = 24000;//设置CRR初值
        TIM_InitStruct.Timer_FLT = 0;//设置对应的数字滤波器
        TIM_InitStruct.Timer_ClockDiv = TIMER_CLK_DIV1;//1分频
        TIM_InitStruct.Timer_CENTER = ENABLE;//中心对齐模式
        TIM_InitStruct.Timer_ETON = DISABLE;//自动运行
        //TIM_InitStruct.Timer_IRQEna = Timer_IRQEna_ZC;/* 开启Timer模块比较中断和过零中断 Timer_IRQEna_CH0 | Timer_IRQEna_CH1 | */

        TIM_TimerInit(UTIMER0,&TIM_InitStruct);
        TIM_TimerCmd(UTIMER0,ENABLE);
        //UTIMER_Enable(UTIM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