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如何保存自己在keil中新建的文件夹

楼主(2024-07-08):
STM32CubeMX生成代码后,导入到Keil工程,如果我要添加自己的代码,可以在注释的begin 和end之间添加,下次如果STM32CubeMX中有修改,重新生成之后不会覆盖自己的代码。

现在,我想在Keil中新建一个自己的文件夹,比如这个文件夹为 "myAPP", 然后我要在myAPP中放一些我自己的.H和 .c文件。想问下有什么方法STM32CubeMX更新后不会删除或覆盖我的这个myAPP文件夹?

谢谢!

网友A:
直接创建,不会覆盖的

网友B:
在你的Keil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名为"myAPP"的文件夹。
在该文件夹中放置你的 .h 和 .c 文件。

网友B:
打开Keil,并在项目窗口中右键单击项目名称或合适的组,选择 "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 "。
浏览到"myAPP"文件夹,选择你需要添加的 .h 和 .c 文件。

网友C(2024-08-24):
这个只要在注释区域内添加,不会被优化掉的

网友D:
不会重新覆盖的哦,只要你在开始和结束区间放置代码的话

网友E:
这种不会覆盖吧,我觉得

网友F:
Keil中新建一个自定义文件夹(如 "myAPP")并在其中放置自己的.H.c文件,同时确保在STM32CubeMX更新后不会删除或覆盖这个文件夹的

网友G:
打开Keil µVision IDE。在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Source Group”,选择“Add Group”,并命名为 "myAPP"。右键点击新创建的 "myAPP" 组,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myAPP'”,然后选择你的 "myAPP" 文件夹中的.c文件。对于头文件,确保它们的路径被包含在项目的包含路径中。你可以在“Options for Target-> C/C++”标签页中添加 "myAPP" 文件夹的路径。保护文件夹不被STM32CubeMX覆盖:

网友H:
确保你的 "myAPP" 文件夹位于项目目录之外,或者至少不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目录内。

网友I:
如果你必须将 "myAPP" 文件夹放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目录内,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保护它:在STM32CubeMX中,设置项目生成选项,避免覆盖用户文件夹。这通常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如 Makefile CMakeLists.txt)来实现,确保它们不包含 "myAPP" 文件夹的路径。

网友J:
在项目目录下创建一个 .gitignore 文件(如果你使用Git进行版本控制),并在其中添加 "myAPP" 文件夹的规则,以确保它不会被版本控制系统忽略。

网友K:
定期备份你的 "myAPP" 文件夹。应该就不怕你这个覆盖了吧

网友L:
使用版本控制系统(如Git)来管理你的代码,这样可以确保在任何更新或覆盖发生时,你都可以恢复到之前的版本。

网友M:
不会覆盖的,但是为了安全,建议每次覆盖之前,先做备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做对比没查看修改的地方。我习惯上使用SVN管理代码,方便备份、查看修改历史和做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