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L130串口通讯没反应

楼主(2024-07-08):
有大神帮忙看下程序有问题吗,脚位是PA09 PA10
//串口引脚配置
static void Uart_Port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uartGpioCfg;

    DDL_ZERO_STRUCT(uart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使能GPIO模块时钟

    ///<TX
    uart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MAINTX_PORT, MAINTX_PIN, &uartGpioCfg);
    Gpio_SetAfMode(MAINTX_PORT, MAINTX_PIN, GpioAf1);          //配置PA09 端口为URART0_TX

    ///<RX
    uartGpioCfg.enDir = GpioDirIn;
    Gpio_Init(MAINRX_PORT, MAINRX_PIN, &uartGpioCfg);
    Gpio_SetAfMode(MAINRX_PORT, MAINRX_PIN, GpioAf1);          //配置PA10 端口为URART0_RX
}

//串口配置
static void Uart_CfgInit(void)
{
    stc_uart_cfg_t stcCfg;
        stc_uart_multimode_t stcMulti;
        stc_uart_baud_t stcBaud;

    DDL_ZERO_STRUCT(stcCfg);
        DDL_ZERO_STRUCT(stcMulti);
        DDL_ZERO_STRUCT(stcBaud);

    ///< 开启外设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Uart0,TRUE);///<使能uart0模块时钟

    ///<UART Init
    stcCfg.enRunMode        = UartMskMode3;          ///<模式3
    stcCfg.enStopBit        = UartMsk1bit;           ///<1bit停止位
    stcCfg.enMmdorCk        = UartMskEven;           ///<偶检验
    stcCfg.stcBaud.u32Baud  = 9600;                  ///<波特率9600
    stcCfg.stcBaud.enClkDiv = UartMsk8Or16Div;       ///<通道采样分频配置
    stcCfg.stcBaud.u32Pclk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得外设时钟(PCLK)频率值
    Uart_Init(M0P_UART0, &stcCfg);                   ///<串口初始化

    ///<UART中断使能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RC);                ///<清接收请求
    Uart_ClrStatus(M0P_UART0,UartTC);                ///<清接收请求
    Uart_EnableIrq(M0P_UART0,UartR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art_EnableIrq(M0P_UART0,UartTxIrq);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    EnableNvic(UART0_IRQn, IrqLevel3, TRUE);       ///<系统中断使能

}

void UserUartInit(void)
{
    Uart_PortInit();

        Uart_CfgInit();

        //Uart_SendDataIt(M0P_UART0, 0x55); //启动UART1发送第一个字节
}

网友A:
什么没反应?没有发送数据?

网友B(2024-08-16):
你这仿真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C:
没看出来有啥问题的啊

网友D:
你说的没反应是收数据没反应还是发数据没反应?

网友E:
通过仿真器实现一下仿真就好了

网友F:
你这个配置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G:
你用官方的例程啊,看看串口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H:
我用小华的芯片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看手册,这俩IO是否支持串口,然后再说

网友I:
是不是线没接对啊?

网友J:
用个逻辑分析仪试试?

网友K(2024-10-22):
波特率设置是否匹配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TX和RX引脚上的信号,看看是否有数据在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