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晶振的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4-07-08):
这要根据晶振的规格和电路中的因素来确定,同是16MHZ的晶体谐振器,其负载电容值有可能不一样,如10PF,20PF.....负载电容值是在其生产加工过程中确定的,无法进行改变.购买晶振时应该能得到准确的规格书.
对于32.768kHz的晶振,其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12.5pF。
对于16MHz和20MHz的晶振,其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20pF。
对于25MHz的晶振,其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27pF。
对于50MHz的晶振,其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33pF。
晶振外接电容值的计算涉及到负载电容的计算公式。负载电容的公式为:CL = CS + (CD*CG)/(CD+CG),其中,CL(load capacitance)为负载电容,CS(shunt capacitance)为晶体两个管脚间的寄生电容,CD为晶体振荡电路输出管脚到地的总电容,CG为晶体振荡电路输入管脚到地的总电容。

楼主:
CD和CG的计算公式分别为:CD = CPCB + CO + CL2,CG = CPCB + CI + CL1,其中,CPCB为PCB走线电容,CI和CO为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L1和CL2为需外加的匹配电容。

一般来说,CS的值为1pF左右,CI和CO的值为几个皮法,具体值可以参考芯片或晶振的数据手册。CPCB的值通常在0.2pF到5pF之间。

举个例子,如果规格书上的负载电容值为18pF,CS=0.8pF,CI=CO=5pF,CPCB=4pF,那么可以计算出CD=CG=34.4pF,然后进一步计算出匹配电容值CL1=CL2=25pF。

需要注意的是,CD和CG两个电容的取值应该相同或者相差不大,如果相差太大,可能会造成谐振的不平衡,导致停振或者不起振。另外,在许可范围内,C1和C2的值越低越好,因为C值偏大虽然有利于振荡器的稳定,但会增加起振时间。

网友A:
晶振的典型外接电容值取决于晶振的频率以及具体的设计要求。

网友B:
低频晶振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12.5pF。中高频晶振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20pF或者27pF

网友B:
高频晶振典型外接电容值一般为33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