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GD32F103ZET6请问能用keil编译吗?下载器用啥,谢谢

楼主(2024-07-08):
GD32F103ZET6请问能用keil编译吗?下载器用啥,谢谢

楼主:
咋没人回复呢

网友A:
遇到新的单片机,我常用的方法是:百度、去官网查资料、淘宝买个开发板然后问卖家要资料。

网友B:
我不是搞软件的,GD系列的可以编译,有对应的补丁包,有不清楚的可以上GD的官网常用的教程和工具都有,欢迎使用国产单片机

网友B:
下载器仿真器JLINK就可以,好像GD也有官方的你可以关注GD官网

网友C:
兄弟 不适合当开发 这些基本问题不会百度 arm内核都可以keil开发 也是用jlink或支持arm的烧录器

网友D:
GD32F103ZET6当然可以用keil编译,这种普通的单片机像keil,IAR基本上行都可以编译,调试器可以是STlink,jlink等等都可以

网友E:
肯定可以用KEIL,下载可以用JLINK

网友F:
你需要装一个GD芯片包在keil里才能编译

楼主:
了解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之前一直用STM32,现在改用GD32的,先咨询下各位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器仿真器JLINK就可以,好像GD也有官方的你可以关注GD官网

手头只有一个ARM V9的仿真器,能用在GD32板子上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可以用KEIL,下载可以用JLINK

uVision 5.20.0.0能支持ST32F103ZET6板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uVision 5.20.0.0能支持ST32F103ZET6板子吗

下载开发包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开发包是可以的

在哪下载啊?

楼主:
兄台能具体点吗?就是截图之类的。没有用过,不是指的Mdk本身的Check for update这个吧?

网友E:
左上角那个标志

楼主:
我装了这个DFP 2.0.3 pack了,但是VCC 5V、SWDIO、SWCLK、GND 4根线都对接上了,而且板子上pwr灯也是红的了,但是还是找不到SW的设备,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