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瓶颈了,请教下,应该哪个方向上找突破点

楼主(2024-07-08):
遇到瓶颈,请教下大家意见。说下应用场景,光电倍增管测微弱信号,信号是脉冲信号。
现想在想提高信噪比,测更加微弱的信号。

光学结构除外,电的方向目前能想到3个。
1、用更好的恒流电路,激光器供电更稳。

2、用更好的运放实现IV转换及后级放大。
3、高速AD采样后进行数字滤波。

提高光源功率,调节PMT控制电压方法已经试。

网友A:
1、差分结构,两个光电传感器。
2、激励源,是否调制一下,发射一段有意义的信号,接收端接收求相关性(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差分结构,两个光电传感器。
2、激励源,是否调制一下,发射一段有意义的信号,接收端接收求相关性(测 ...

谢谢。

网友B:
以前学过一门课程《微弱信号检测》,建议楼主把教科书拿来翻翻,看有没有启发!

网友A:
直流激励的差分结构:

交流激励的差分结构:

交流激励的结构,如果激励源能够引出,也可以同步整流,用类似锁相放大器的结构。我这里用的老式毫伏表的结构(非同步整流)。光电用光耦代替。
如果激励源能够引出来做同步整流是最好的,锁相放大器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激励的差分结构:

交流激励的差分结构:

谢谢,我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学过一门课程《微弱信号检测》,建议楼主把教科书拿来翻翻,看有没有启发! ...

好的,谢谢

网友C:
1、激励源调制,软件FFT分析(解析调制频率下的峰值)。
2、IV电路优化(保护环,降低漏电流;   T型网络,减小跨阻的噪声)
3、选用内置光反馈的激光器(恒光比恒流更靠谱);或者用恒功率来控制光源比恒流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激励源调制,软件FFT分析(解析调制频率下的峰值)。
2、IV电路优化(保护环,降低漏电流;   T型网络, ...

谢谢,我学习下

网友D:
单片多路ADC同步采样求平均,2路可以提高3dB SNR,4路就可以提高6dB。具体文章可以搜ADI Rob Reeder写的应用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多路ADC同步采样求平均,2路可以提高3dB SNR,4路就可以提高6dB。具体文章可以搜ADI Rob Reeder写的应 ...

好的,谢谢,我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