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FOC开环启动切闭环,开环角度、闭环角度有偏差,处理方法

楼主(2024-07-08):
FOC开环启动切闭环,开环角度、闭环角度有偏差,切换失败,电机发出噪声,求助大佬曲线说明:1、角度偏差(开环-闭环)
                2、Alphe  Beta 输出电压
                3、Q D轴给定值
                4、开环角度(橙色)、 闭环角度(蓝色)
                5 、开环时间

开环切闭环

开环切闭环

网友A:
1.确认开环时的给定角度和观测角度的误差范围在多少
2,调节观测器的PLL KP,KI能不能尽量减少误差
3,开环的时候观测的角度是不是收敛了

网友B:
FOC虽然说起来就那么回事,实际上要把各项指标调稳定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C:
我现在也在学这个,进度好慢

网友D:
外行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开环时的给定角度和观测角度的误差范围在多少
2,调节观测器的PLL KP,KI能不能尽量减少误差
3,开环 ...

转起来后,SMO观测器角度角度收敛,调节P I参数,有时候可以稳定过渡,很容易切换失败;
有没有好的思路减小失败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C虽然说起来就那么回事,实际上要把各项指标调稳定还是有点难度的。

大佬,但说无妨,说几个指标和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起来后,SMO观测器角度角度收敛,调节P I参数,有时候可以稳定过渡,很容易切换失败;
有没有好的思路 ...

1.切成闭环的时候是直接让iq一个定值,然后id=0吗?是不是可以加个斜坡,iq电流慢慢的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切成闭环的时候是直接让iq一个定值,然后id=0吗?是不是可以加个斜坡,iq电流慢慢的给 ...

切换时给的Id依然是0,给定Iq 没有变

网友A:
1.你用的是我们官网上的开源的程序的话,那个开源程序是给用户学习使用的,如果不熟悉foc算法的话不太好上手调电机
2.可以用我们论坛上的foc demo例程结合视频去调

@Guizimai1880 :反正切得到角度要补偿一下吧
是官网的开源例程,电机加速后,滑膜观测器角度,也不收敛了;反正切得到的电角度不能直接参与计算是吧

网友C:
哥们儿你电机多大功率多少伏的,我手头现在有个电机,测试情况跟你说的有点像:我把一二段定位电流设置的大一点的话,电机都能正常启动,但是启动时转速会有过冲的情况;然后我就把定位电流调小了,有时候就会出现电机没启动,嗡嗡响的情况。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启动时的KPKI,我准备把开发板上的采样电阻换大点,原来用的5mR的感觉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你电机多大功率多少伏的,我手头现在有个电机,测试情况跟你说的有点像:我把一二段定位电流设置的大 ...

500W /54V 7对极;我启动时电流也很小,估算电角度与虚拟电角度的差越来越大;嗡嗡的声音就是切换失败,FOC电角度不收敛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0W /54V 7对极;我启动时电流也很小,估算电角度与虚拟电角度的差越来越大;嗡嗡的声音就是切换失败,F ...

搞定了没有

网友E:
测量角度,是为了启动处理吗?在运转中还有必要检测角度吗?

运转中需要估算电角度,想通过通过强拖,虚拟电角度与估算电角度差很小是 切换为闭环估算

网友E(2024-12-04):
太专业了。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