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呼吸灯求助!!!!!!

楼主(2024-07-08):
程序里蓝灯和白灯分别有两个for语句单独放一起可以渐亮或者渐暗,放到一起就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那你得把“不可以”描述清楚,具体表现是啥?想要达到什么效果?

解决了谢谢

网友B:
没看懂问题

网友C:
for语句是一直在里边循环的,你用for控制led,只能同时控制一个灯,要不就 把两个灯的控制都放到一个for循环里

网友D:
你放到一起是怎么写的?感觉for的条件都不一样,也不知道现象是什么样的

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