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40B1T不能用DMA从Flash传输给RAM?

楼主(2024-07-08):
请教大家,MM32F0040B1T,在"存储器到存储器“DMA模式下,我实测从RAM传输给RAM,没问题的啊。
但不能用DMA从Flash传输给RAM?报TEIF?
这是真的吗?

网友A:
看手册写没有支持这种模式啊

网友B:
直接从一个内存区域(如Flash)到另一个内存区域(如RAM)的DMA传输在某些微控制器上可能不是直接支持的,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和DMA控制器的功能。

楼主:
MM32F0040手册说: 数据访问的源和目标可以是: SRAM、 APB1、 APB2 和 AHB 总线上的外设。
MM32F003手册说:   闪存、 SRAM、外设的 SRAM、 APB1、 APB2 和 AHB 外设均可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
总结: 还是老夫大意了啊

网友C:
读flash的时间问题么

网友D:
MM32F0040B1T 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微控制器,它拥有多种外设和内存资源,包括 Flash 存储器和 RAM。

网友E:
可以查阅该型号的数据手册,特别是关于DMA章节的部分。

网友F:
MM32F0040B1T微控制器的DMA功能不支持直接从Flash存储器向RAM传输数据,这主要是受到芯片硬件设计和DMA控制器功能的限制。

网友:
需要确认 MM32F0040B1T 的 DMA 控制器是否支持从 Flash 读取数据。有些微控制器的 DMA 控制器仅支持从某些特定的外设(如 ADC、UART、SPI 等)读取数据,而不支持直接从 Flash 读取。

网友G:
对于这款MCU来说,其确实支持DMA(Direct Memory Access)操作,但是是否可以直接使用DMA从Flash到RAM进行数据传输,则需要查看具体的芯片手册或数据表以确认。

网友H:
如果 DMA 控制器不支持直接从 Flash 读取,那么可能需要通过 CPU 来中转数据,即 CPU 先从 Flash 读取数据,然后通过软件将数据写入到 DMA 可访问的缓冲区(如 RAM 中的一个临时区域),最后 DMA 再从这个缓冲区将数据传输到目标 RAM 位置。

网友I:
DMA操作可以在不同的外设和内存区域之间传输数据,比如从一个RAM区域到另一个RAM区域、从外设寄存器到RAM等。然而,并非所有的MCU都允许直接从Flash读取并通过DMA传输到RAM。

网友J:
有些MCU可能需要先将Flash中的数据加载到特定的缓冲区或者SRAM中,然后才能通过DMA进行操作。这是因为Flash访问通常比RAM慢,并且在某些架构中,Flash访问可能不支持突发模式,这可能与DMA要求的连续访问模式不兼容。

网友K:
为了实现类似的数据传输需求,可以考虑其他技术方案或选择具备该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L:
使用 DMA(直接内存访问)从 Flash 传输数据到 RAM 的问题,这通常取决于微控制器的具体硬件设计和 DMA 控制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