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移植psram例程,使用gcc编译,xip模式下读写错误

楼主(2024-07-09):
使用gcc编译AT32F435例程xip psram,配置参考/at_start_f435/examples/qspi/xip_port_read_write_sram/,在keil平台xip psram工作正常,但是使用gcc编译后出现读写数据一半正确,一半错误的情况。使用keil和gcc编译均可以正常读取到ChipID。
详细使用makefile编译的代码可以见: https://github.com/spbgzh/AT32F435_TEST

楼主:
编译需要指定ARM_TOOCHAIN以及JLINKEXE

网友A:
指定ARM_TOOCHAIN以及JLINKEXE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ARM_TOOCHAIN以及JLINKEXE就可以了吗

是的,指定这两个就可以编译了

网友B:
检查是否所有需要放置在PSRAM的代码和数据都正确配置在链接脚本中。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任何条件编译或宏定义在GCC中未被正确处理,这可能导致不同的代码路径被执行。

网友D:
检查GCC的编译器和链接器标志是否与Keil的设置相匹配。特别是与内存访问、优化级别、对齐等相关的标志。

网友E:
数据类型和内存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