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负载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好启动

楼主(2024-07-09):
如题所述: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比如说空载、轻载、重载的时候,怎么让电机平稳启动,完全没思路

网友A:
这个就需要一些部件进行负载的实时监测了

网友B:
不同的负载就对应着不同的电流所以可以通过检测电流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友C:
可以通过搭建反馈电路来实现自动的调整

网友D:
实时监测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功率输出的调整

网友E:
这个就需要自动控制原理里边涉及到的信号反馈了

网友F: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要及时的调整输出的电流或者是pwm的占空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