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国民N32G031睡眠模式无法退出

楼主(2024-07-09):
求助:配置睡眠模式(停止状态),通过外部触发唤醒,睡眠前没有关闭ADC时可以正常唤醒,在睡眠前关闭ADC发现外部中断无法唤醒

网友A:
可以贴出你的关ADC操作具体执行了哪些函数吗,应该是关到唤醒相关寄存器了

网友B:
是不是关闭ADC的时候误关了唤醒的外部中断口

网友C:
正常是要关闭ADC休眠的

楼主:
是的,休眠前关闭了一个定时器,不关闭这个定时器就可以了,问题已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要关闭ADC休眠的

是的,ADC不关的话会多2MA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关闭ADC的时候误关了唤醒的外部中断口

外部中断没有关闭,在进入睡眠状态前关闭了一个定时器,不关闭这个定时器就好了

对的 是要关闭其他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出你的关ADC操作具体执行了哪些函数吗,应该是关到唤醒相关寄存器了 ...

这边关闭TIM6时基定时器和ADC时唤醒就会有问题,关闭TIM6、不关闭ADC和开启TIM6、关闭ADC都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