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求助

楼主(2024-07-09):
我在跟着教程调试081的板子,出现了SVPWM单独跑 D轴给定电压 600以上就会过流,电源进入保护。预定位给定电流很小,也会出现过流。这种情况,可能是哪些参数不对呢?

网友A:
1.检查软件放大倍数,采样电阻和软件配置是否一致
2.D轴电压不用给太高,先SVPWM模式拖起来,验证一下采样和实际的相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软件放大倍数,采样电阻和软件配置是否一致
2.D轴电压不用给太高,先SVPWM模式拖起来,验证一下采样 ...

SVPWM单独跑 是能跑的,只要D轴电压不高,但是波形比较差。运放倍数和采样电阻应该是对的。

网友A:
实际用电流探头夹住,检测的相电流波形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电流探头夹住,检测的相电流波形如何

我手边 暂时没有电流探头,之前用的MOS内阻采样。我试了试单电阻采样,能够顺利开环run,但是波形依旧比较差。尝试进入闭环,就会出现转子不转,电机有异响,不过不会出现错误检测。  这个是开环角度 以及观测器角度

网友A:
1.最好可以用电流探头夹住,测下实际的相电流,确保采样没有问题,然后才可以脱离电流探头,你这个开环给的角度都不是连续的
2.如果是我们论坛上的的sdk程序,检查一下放大倍数、采样电阻和硬件是不是匹配,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频率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B:
应该看俺参数设置以及测量电阻是否焊接正确,还有就是运放的比例设置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