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48T37V上面的备用电池没有电了,电脑连不上了,换了电池也不行,用哪个软件刷机

楼主(2024-07-09):
M48T37V上面的备用电池没有电了,电脑连不上了,换了电池也不行,用哪个软件刷机

网友A:
重置CMOS设置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更换电池后问题依旧

网友D:
备份电池在系统断电时用于保存配置数据,因此电池更换后,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系统或刷新固件。

网友E(2024-08-31):
当备用电池电量耗尽或失效时,RTC 芯片可能会出现无法保持时间或电脑无法正常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