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spi+dma可以用IO模拟spi+dma替代吗

楼主(2024-07-09):
IO口模拟spi网上有很多例程,学习后已经搞定了,但是dma这个功能我掌握的比较浅,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做什么让dma触发读写

如果能行的话麻烦请告诉我一下大体流程,如果不行的也请说明一下原因,好让我死心

网友A:
网上找一个原子的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B:
STM32F103的SPI+DMA和IO模拟SPI+DMA在性能、效率和实现方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异,通常不建议相互替代使用。

网友C:
可以利用DMA进行内存之间的数据搬运来参与通信过程,但是不好用,还是和硬件SPI搭配会比较好。

网友D(2024-08-31):
在嵌入式系统中,DMA可以大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减轻CPU负担。

网友D:
DMA允许外设直接与内存进行数据传输,无需CPU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