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找到函数的原始定义处

楼主(2024-07-09):
在头文件里,如果想看一个函数的原始定义,会提示“Source Browser..........is undefined”以前是可以的,有一天突然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恳请各位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更新或重新安装IDE

网友B:
检查编译器和链接器设置

网友B:
清理和重建项目

网友C:
检查IDE插件或扩展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D:
在调用函数之前已经正确地定义了它。如果函数是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确保该文件已经被包含进你的项目中。

网友E:
某些类型的变量,如寄存器变量或特定的数据结构,可能不会被IDE正确地解析。这通常不是IDE的问题,而是这些变量的性质决定的。

网友F:
项目设置中有一个选项是用来指定头文件和源文件的搜索路径的。

网友G:
某些情况下,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导致函数调用被内联或替换。

网友H:
可能无法直接找到函数的原始定义。尝试关闭编译器优化选项,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如果函数的定义位于某个库文件中,而这个库文件没有被正确地链接到工程中,Keil同样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

网友J:
确保所有相关的头文件路径都已正确添加。

网友K:
尝试清除Keil的缓存并重新编译项目。

网友L:
函数可能位于特定的命名空间或作用域内。检查函数声明和定义是否位于相同的命名空间或作用域内。

网友M:
在某些情况下,编译器的优化级别设置可能会导致函数定义不可见。

网友N:
仔细查看Keil的错误输出,它通常会提供更多关于错误的信息

网友O:
有时Keil的缓存可能会导致问题。

网友P:
同问,我也遇到过,

网友Q:
以尝试逐个文件编译项目,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是哪个文件导致了问题。

网友R:
函数是通过宏定义而不是传统的函数声明和定义实现的

网友S:
如果没有对工程进行编译,或者工程的编译信息被清除,那么Keil将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解决方法是重新编译整个工程。

网友T:
可能忘记了包含相应的头文件,或者包含了错误的头文件。

网友U:
Keil的项目设置中包含了所有必要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V:
楼主使用的软件是keil还是iar呢

网友W:
引用 网友T:
可能忘记了包含相应的头文件,或者包含了错误的头文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报错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S:
如果没有对工程进行编译,或者工程的编译信息被清除,那么Keil将无法找到函数的定义。解决方法是重新编译整 ...

有时候就在于重新编译也找不到相关的定义

网友Y:
感觉如果不报错 那么就是编译软件的bug了

网友Z:
这个源文件没有被添加到你的项目中,那么Keil也无法找到它的定义。

网友AA:
如果编译后没有报错还是找不到的话  可以在工程文件里边进行搜索

网友AB:
有时候需要对工程文件进行重新编译

网友N:
只有当工程编译无误时,IDE才能生成必要的索引信息来定位源代码中的定义。

网友AC:
检查你的#include指令,确保它们正确无误,并且包含了所有需要的声明。

网友AD:
如果启用了较高的优化级别,编译器可能会将某些函数内联,从而使得这些函数的原始定义在生成的代码中不可见。尝试降低优化级别,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R:
有时候即使编译成功,IDE也可能需要重新生成浏览信息。尝试清除并重新编译整个工程。

网友AE:
将工程文件移到一个不包含中文或特殊字符的路径下,然后重新打开工程。

网友AF:
检查是否已将声明函数的头文件添加到需要使用该函数的源文件中。

网友S:
IDE的缓存或索引可能会出错,导致无法正确找到函数的定义。

网友AG:
在Keil µVision中,这通常在Project -> Options -> C/C++ Compiler -> Miscellaneous -> Generate 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AH:
如果函数定义在其他源文件中,需要将该文件添加到项目中以便Keil能够找到它。

网友AI:
项目中的缓存或其他临时文件可能会导致问题,清理并重新构建项目可能会有所帮助。

网友AD:
如果头文件存在但Keil仍然找不到它,可能是因为头文件的路径没有正确设置。在Keil中,你需要确保项目设置中的包含路径(Include Paths)包含了头文件所在的目录。这可以在项目的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中设置。

网友O:
头文件的路径没有正确添加到Keil的Include Paths中

网友AJ:
如果函数是在头文件中定义的,确保在源文件中正确地包含了这个头文件。例如,如果你的函数在myfunc.h中定义,你需要在源文件中使用#include "myfunc.h"。

网友AK:
重新索引整个项目,这有助于解决索引问题。

网友AL:
如果工程中有编译错误,可能会导致某些函数的定义没有被正确生成。检查编译输出,解决所有的编译错误。

网友AM:
有时候问题可能已经被修复了。如果可能,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IDE,或者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E:
如果函数的定义位于另一个工程或者独立的源文件中,并且没有被正确地包含到当前工程中,Keil自然无法找到它。

网友AN:
先编译一下再跳转

网友AO:
重新索引:IDE 可能需要重新索引源代码。尝试在 Eclipse 中手动触发重新索引:
选择 Project 菜单,然后选择 C/C++ Index > Rebuild。这会强制 IDE 重新扫描项目中的所有文件并更新索引。

网友AO:
索引配置:确保你的项目配置了正确的索引设置:
右击你的项目,选择 Properties。
转到 C/C++ General > Index。
确保启用了索引选项,如 Enable Project Specific Settings 和 Build configuration。

网友AP:
确保包含路径正确:如果函数定义在项目之外的文件中,确保相关的包含路径被正确配置:
右击项目,选择 Properties。
转到 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检查 Includes 和 Source Locations 标签页中的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AQ:
如果你使用的是特定的 C/C++ 插件或工具,确保它们是最新的,并且与当前的 Eclipse 版本兼容。

网友AR:
编译器错误或警告可能会影响索引生成。确保你的代码能够正确编译,没有严重的语法错误。

网友AS:
一个函数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名字空间或作用域中。

网友AT:
这个源文件没有添加到您的项目中,所以keil找不到它的定义。

网友AU: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报告错误,那就是编译软件中的错误,

网友AV:
函数在被调用前被正确定义。

网友AW(2024-08-08):
如果编译后没有错误或找不到,可以在项目文件中搜索,

网友AX:
有时项目文件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AY:
有时,即使编译成功,ide也可能需要重新生成浏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