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24位ADC采集

楼主(2024-07-09):
请问st的单片机有没有24位ad采集功能的芯片啊  如果有  有没有中低端的芯片呢  如果没有中低端的话 高端芯片有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如果是问单片机带24位的,应该是没有

楼主:
我看到的最多的好像就是16位的 不过其他厂家好像有  但是用起来又不熟悉

网友B:
可以选择外部的24位ADC芯片,如ADS1256,与STM32单片机结合使用,满足高精度需求。

网友C(2024-08-21):
你咋不用ST的Finder去查一查呢?

网友D:
ST(意法半导体)确实提供具有24位ADC(模数转换器)功能的单片机。这些芯片通常用于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应用,如工业控制、传感器接口、精密测量设备等。

网友E:
在中低端市场,ST提供了一系列具有24位ADC的微控制器,其中一些型号包括:STM32L4 系列:这个系列的一些型号集成了24位Sigma-Delta ADC,适用于低功耗和高精度测量应用。

网友F:
STM32F3 系列:这个系列的一些型号也集成了24位Sigma-Delta ADC,适用于混合信号控制和数字信号处理应用。

网友G:
在高端市场,ST提供了一些更专业的微控制器,这些芯片通常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集成外设,包括24位ADC。一些高端型号包括:STM32H7 系列:这个系列的一些型号集成了高性能的24位Sigma-Delta ADC,适用于需要高性能和复杂信号处理的应用。

网友H:
STM32F7 系列:这个系列的一些型号也提供了24位ADC,适用于需要高性能和高级图形处理的应用。

网友I:
请注意,具体的型号和功能可能会随着ST的产品更新而变化。

网友J:
在选择芯片时,建议查阅ST的官方网站或最新的产品数据手册,以获取最准确和最新的信息。

网友K:
选择芯片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价格、性能、功耗、外设集成和开发工具支持等。

网友L:
我觉得就问代理商,基本就可以,而且外置24位的ADC不是更香?

网友M:
大多数提供的ADC为12位或16位精度,24位ADC功能相对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