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嵌入式代码也需要可读性吗?

楼主(2024-07-09):
很多网友说:代码写的“太好”容易被别人替代,要写就写别人看不懂的代码。

过去,码农相对较少,你写屎山代码,可能还勉强混得走。但现在,大环境变了,你代码的质量一看就知道,你也不要想瞒住谁。

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嵌入式工程师,还是很有必要规范代码。今天就来讨论代码可读性的话题。

面向对象的 C

面向对象的语言更接近人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代码的复杂性,同时提高了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传统的 C 代码同样可以设计出比较易读,易维护,复杂度较低的优美代码,本文将通过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基础知识
结构体
除了提供基本数据类型外,C 语言还提供给用户自己定制数据类型的能力,那就是结构体,在 C 语言中,你可以用结构体来表示任何实体。结构体正是面向对象语言中的类的概念的雏形,比如:

typedef struct{
    float x;
    float y;
}Point;
定义了一个平面坐标系中的一个点,点中有两个域,x 坐标和 y 坐标。

结构体中的域称为结构体的成员。结构体中的数据类型可以是简单数据类型,也可以是其他的结构体,甚至结构体本身还可以嵌套,比如,一个标准的链表结构可以进行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node{
    void *data;// 数据指针
    int dataLength;// 数据长度
    struct node *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
}Node;
可以看到,结构体 node 中的 next 指针的类型又是 node 类型。

函数指针
指针是 C 语言的灵魂,是 C 比其他语言更灵活,更强大的地方。所以学习 C 语言必须很好的掌握指针。函数指针,即指向函数在内存映射中的首地址的指针,通过函数指针,可以将函数作为参数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并在适当的时候调用,从而实现异步通信等功能。

比如, UNIX/Linux 系统中的信号注册函数,其原型如下:

void (*signal(int signo,void (*func)(int))) (int)
使用的时候,需要自己在外部定义一个信号处理函数 (signal handler), 然后使用 signal(sigNo, handler) 将处理程序注册在进程上,当信号发生时,进程就可以回调信号处理函数。

将函数指针作为结构体的成员
正如前面提到的,结构体的成员可以是简单的数据结构,也可以是其他的结构体,当然,也可以是指针。当将函数指针作为结构体的成员,并且这些函数只用来操作本结构体中的数据时,就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个实体中既有数据,也有对数据的操作,这样自然就可以引出类(class)的概念。

面向对象语言的特性
一般而言,继承,封装和多态被认为是面向对象语言所必须支持的三种特征,也正是通过这三种特征才可以体现出面向对象在哪些方面优于面向过程。

由于语言开发商的宣传或其他的各种原因,使的表面上面向对象的思想要通过语言为载体而得以实现,然而实际上,面向对象是一种软件设计思想,完全是可以与具体实现无关的。

虽然如此,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所谓的纯面向对象的语言,在其代码的可读性以及与人的自然思维的匹配方面,比面向过程的语言要好的多。

语言层次的面向对象
我们一般要描述一个对象,一般需要描述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比如盒子(box) 是一个实体,它有 6 个面,有颜色,重量,是否为空等属性,并且可以放东西进去,可以取东西出来。

在面向对象的语言中,通常将这样的对象抽象成一个类 (class):

class Box{
    clolr color;
    int weight;
    boolean empty;

    put(something);
    something get();
}
对盒子进行操作时,可以做一下动作:

Box.put(cake);
Box.get();// 取到某个东西,从盒子中。
而面向过程的语言中,通常是将实体传递给一个贯穿全局的函数来进行的,同样以 Box 为例,对 Box 进行操作时,往往是这样:

Put(Box, cake);// 将一个蛋糕放到盒子中
Get(Box);// 从盒子中取出某个东西来
而显然,第一种代码形式更符合常理,所以面向对象的语言大都提供这种语言层面的细节的支持,使得代码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大大增加。

C 语言,作为一个灵活而简单的语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C 提供的简单机制,实现这样的比较优美的代码形式。

C 语言的面向对象
如前所说,面向对象是一种软件设计的思想,是语言无关的。在本节中,我举一个链表(list)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在 C 语言中的设计出有面向对象风格的代码。

定义接口
接口是面向对象语言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接口只对外部承诺实现该接口的实体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功能,但是不暴露实现的方式。这样的好处是,实现者可以在不接触接口使用者的代码的情况下,对实现进行调整。

我们来看看链表的接口定义:

清单 1. 链表的接口定义

#ifndef _ILIST_H
#define   _ILIST_H

// 定义链表中的节点结构
typedef struct node{
    void *data;
    struct node *next;
}Node;

// 定义链表结构
typedef struct list{
    struct list *_this;
    Node *head;
    int size;
    void (*insert)(void *node);// 函数指针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get)(int index);
    void (*print)();
}List;

void insert(void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get(int index);
void print();

#endif   /* _ILIST_H */
IList 接口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对于一个 list 实体 ( 也就是对象 ) 来说,可以在其上进行 insert, drop, clear, getSize, get(index) 以及 print 等操作。

接口的实现
清单 2. 构造方法

Node *node = NULL;
List *list = NULL;

void insert(void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void clear();
int getSize();
void print();
void* get(int index);

List *ListConstruction(){
    list = (List*)malloc(sizeof(List));
    node = (Node*)malloc(sizeof(Node));
    list->head = node;
    list->insert = insert;// 将 insert 函数实现注册在 list 实体上
    list->drop = drop;
    list->clear = clear;
    list->size = 0;
    list->getSize = getSize;
    list->get = get;
    list->print = print;
    list->_this = list;// 用 _this 指针将 list 本身保存起来

    return (List*)list;
}
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 _ this 指针,_this 指针可以保证外部对 list 的操作映射到对 _this 的操作上,从而使得代码得到简化。清单 3. 插入及删除

// 将一个 node 插入到一个 list 对象上
void insert(void *node){
    Node *current = (Node*)malloc(sizeof(Node));

    current->data = node;
    current->next = list->_this->head->next;
    list->_this->head->next = current;
    (list->_this->size)++;
}

// 删除一个指定的节点 node
void drop(void *node){
    Node *t = list->_this->head;
    Node *d = NULL;
    int i = 0;
    for(i;i < list->_this->size;i++){
        d = list->_this->head->next;
        if(d->data == ((Node*)node)->data){
            list->_this->head->next = d->next;
            free(d);
            (list->_this->size)--;
            break;
        }else{
            list->_this->head = list->_this->head->next;
        }
    }
    list->_this->head = t;
}
其他的实现代码可以参看下载部分,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意义列举出来。

测试
测试代码
好了,前面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暴露给使用者的 API 可以尽量的简洁,优美,现在到测试的时候了:清单 4. 测试代码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ist *list = (List*)ListConstruction();// 构造一个新的链表

// 插入一些值做测试
    list->insert("Apple");
    list->insert("Borland");
    list->insert("Cisco");
    list->insert("Dell");
    list->insert("Electrolux");
    list->insert("FireFox");
    list->insert("Google");

    list->print();// 打印整个列表

    printf("list size = %d\n",list->getSize());

    Node node;
    node.data = "Electrolux";
    node.next = NULL;
    list->drop(&node);// 删除一个节点

    node.data = "Cisco";
    node.next = NULL;
    list->drop(&node);// 删除另一个节点

    list->print();// 再次打印
    printf("list size = %d\n",list->getSize());
    list->clear();// 清空列表

    return 0;
}
图 1. 运行结果

结束语
C 语言所诞生的UNIX平台提倡这样一种设计哲学:尽量进行简单的设计,让使用者如同搭积木一样的将这些简单的工具连接成强大的,完整的应用。

应该说,C 比较好的继承了这一点,C 语言非常简洁,非常强大,而由于 C 语言诞生的比较早,当时的面向对象的思想还不成熟,所以出现了大量的过程式的 C 应用,从而给人们一种 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的错觉,其实 C 只是提供了一些简单,强大而通用的能力,至于你想将其搭成什么样的积木,则全靠你自己了。

网友A:
可能需要对代码进行修改或添加新功能。如果代码具有良好的可读性,那么开发者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代码的逻辑,从而减少错误并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B:
将代码组织成清晰的模块和函数,每个函数都应该执行单一的任务。

网友C:
必须都需要

网友D:
遵循一致的编程风格和约定,如缩进、括号使用等。这有助于使代码更加整洁,易于阅读。

网友E:
当系统出现问题时,可读性高的代码使得查找和修复bug更为容易。

网友:
尽量简化代码逻辑,避免过深的嵌套和复杂的条件语句。如果某个部分非常复杂,考虑将其分解为更小的部分或函数。

网友F:
为关键部分和复杂逻辑编写注释,解释代码的功能和实现方式。这有助于其他开发者更快地理解代码的工作原理。

网友G:
肯定是的,代码也好文档也好可读性时第一

网友H:
可读性不是必须的,但是最好有

网友I:
最好是可读性好点

网友J:
是需要的,但不是必要的

网友K:
我写了一个混淆程序,一键切换有意义的名称和无意义的名称,放在工程里,神不知鬼不觉,方便工程师使用,有需要联系我购买

网友K:
你需要自己看的时候切换有意义的常量变量函数名结构体等等。给别人看的时候切换成无意义的。

网友K:
该程序会把所有头文件和C文件中的常量,变量,结构体,函数名等替换为你指定或者自动生成的名字。你可以自己随时恢复原来有意义的名字。
当然,当你的程序很小时你自己手动替换。但是大一点的程序手工操作有时候很繁琐。例如你用文本替换很可能会把一些变量中间的某几个字母替换了,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给你自己找麻烦。我写的程序为你解忧。

网友L:
当代码出现问题时,良好的可读性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和解决问题。

网友F:
良好的编码习惯和清晰的代码结构可以减少潜在的编程错误

网友M:
当需要将代码移植到不同的平台或架构时,可读性高的代码更容易被适应和修改。

网友L:
在适当的地方添加注释来解释代码的目的、复杂的算法或重要的决策。但是,不要过度注释,避免注释与代码不一致。

网友N:
清晰的代码结构和注释可以大大减少理解和修改代码所需的时间。

网友O:
嵌入式系统可能对性能和资源有严格的限制,但代码的可读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能够显著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

网友P:
嵌入式系统通常需要长期维护和更新。具有良好可读性的代码可以大大简化这一过程,使开发人员能够更快地理解代码逻辑,从而更容易进行调试和修改。

网友Q:
为代码编写适当的文档,包括接口说明、使用示例和任何特殊的注意事项。

网友R:
很多行业或公司都有自己的编码标准,遵循这些标准可以确保代码的一致性和专业性。

网友A:
为变量、函数和宏选择具有描述性的名称,以便其他开发者能够理解它们的用途和功能。

网友S:
在代码中添加必要的注释,解释复杂的算法或逻辑,提供上下文信息。

网友E:
采用统一的编码风格和规范,比如缩进、空格、括号的使用等,使代码看起来更加整齐。

网友T:
代码审查是确保代码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环节。具有良好可读性的代码更容易进行代码审查,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

网友U:
代码的可读性要求和是不是嵌入式无关系,这个是基础要求,就像文档可读性一样。

网友V:
使用面向对象编程、函数式编程或者过程式编程等结构,使代码逻辑清晰。

网友W:
嵌入式系统往往需要长期维护,代码的可读性有助于未来的开发者理解代码逻辑,进行维护和升级。

网友X:
可读的代码使得其他开发者更容易理解代码的意图和功能,从而提高团队协作效率。

网友Y:
在团队项目中,代码的可读性至关重要。团队成员需要能够快速理解和修改彼此的代码,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网友Z:
遵循一致的代码风格,包括缩进、空格、大括号的使用等。可以使用代码格式化工具来自动应用这些风格。

网友AA:
高质量的代码通常会伴随着详细的文档和示例,这有助于其他开发人员学习和参考。

网友AB:
嵌入式系统中经常需要复用代码模块。具有良好可读性的代码更容易被理解和复用,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AC:
将代码分解为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功能。这有助于降低代码的复杂性,提高可读性。

网友AD:
可读性高的代码更容易被审查和理解,这有助于减少因代码难以理解而导致的错误。

网友AE:
随着项目的发展,代码需要被修改、扩展或修复bug。如果代码难以阅读和理解,这将大大增加维护成本和时间。

网友AF: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函数名和注释。变量名应该反映其用途或存储的数据类型。

网友AG:
编写清晰的注释来解释代码的功能、参数和返回值。

网友AH:
选择能够清楚地描述变量或函数用途的命名,避免使用缩写或者不明确的名字。

网友AI:
模块化:将代码分解成小的、可管理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功能。
一致的格式:保持代码的一致性,例如缩进、空格和括号的使用。
简洁的逻辑:尽量简化代码逻辑,避免复杂的嵌套和长表达式。

网友AJ:
可读性好的代码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定位问题所在,减少诊断时间。

网友AK:
可读性好的代码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网友AF:
虽然优化对于嵌入式系统性能至关重要,但过度优化可能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在优化时,请确保不会牺牲代码的清晰度和可维护性。

网友AH:
可读性好的代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文档的作用,新成员或者维护人员可以通过阅读代码来了解项目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网友AL:
统一代码风格方便排错

网友AM:
高质量、可读性强的代码更容易被复用,减少重复劳动,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AN:
可读性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AO:
代码的可读性要求与嵌入与否无关,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就像文档的可读性一样。

网友AP:
在团队项目中,代码可读性至关重要。

网友AQ:
这是必要的,但不是必须的

网友AR(2024-08-08):
遵循一致的代码风格,包括缩进、空格、括号等的使用。

网友AS:
毫无疑问,代码、文档或可读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AT:
代码模块通常需要在嵌入式系统中重用。

网友AU:
将代码分解成独立的模块,每个模块负责一个特定的功能。

网友AV: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名、函数名和注释。

网友AW:
嵌入式软件肯定也需要可读性啊

网友AX:
可读的代码更容易审查和理解,这有助于减少由难以理解的代码引起的错误。

网友AY:
写清楚注释,解释代码的函数、参数、返回值。

网友AZ:
选择能清楚描述变量或函数用途的名称,避免缩写或不清楚的名称。

网友BA(2024-09-08):
当系统出现问题时,可读性高的代码更容易找到并修复错误。

网友BB:
可读代码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定位问题并减少诊断时间。

网友BC:
可读代码有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协作。

网友BD:
统一的代码风格便于故障排除

网友BE(2024-10-09):
是的,嵌入式代码也需要良好的可读性。清晰的代码便于理解、调试和维护,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可读性对于嵌入式系统同样重要。

网友BF:
这是肯定需要,这对于代码阅读和后期维护很重要。

网友BG:
这是绝对需要的,并且对于代码阅读和后期维护非常重要。

网友BH(2024-12-22):
那是必需的,可读性非常重要

网友BI:
结构体 node 中的 next 指针的类型又是 node 类型

网友BJ:
结构中的下一个指针的类型,节点,是,类型,节点,

网友BK:
规范确实很重要的,也是能力建设的一种

网友BL(2025-02-26):
需要,代码都一样,可读性差很难深入学习的!

网友AY:
统一代码风格能提高代码可读性,让排错更轻松,减少因风格差异造成的理解困扰。

网友BM:
毫无疑问,嵌入式代码肯定是需要可读性的。

网友AS:
不管是代码还是文档,可读性***是第一位的,让人一看就懂,这才是好功夫。

网友BN:
清晰易懂的代码,不仅能提高开发效率,更有助于开发者迅速识别和解决故障,从而大幅减少调试和诊断的时间。

网友BG:
变量名要清晰,一看就知用途,函数名要准确反映功能,注释说明来龙去脉,帮助理解代码逻辑。

网友AR:
团队项目中,让人读得懂的代码就像说人话一样重要,能提高沟通效率,避免误解

网友BB:
好的代码不仅要功能强大,还要易于阅读和理解。这样的代码更利于复用,节省开发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AT:
必然的,任何程序都一样,都需要有可读性

网友AP:
让人读得懂的代码,其他开发者更容易知道它在干嘛,大家合作起来更顺畅。

网友BC:
虽然可读性不是硬性的要求,但为了让更多人理解和接受,咱们还是尽量说得明白易懂些比较好。

网友BO:
写代码就像写文章,字迹工整别人才能看懂你写了啥。

网友BP:
当然,清晰易懂的代码和文档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关键。

网友BJ(2025-04-13):
写代码就像写文章,清晰易懂的代码就像好文章,方便别人读也方便自己修改。

网友BE:
文档需详述接口功能,给出使用示例代码,强调特殊约束或限制,确保代码易读易用。

网友BQ:
代码可读是基础,不管单片机还是PC端,文档清晰同样重要。

网友BR(2025-05-15):
确实,代码的可读性对于嵌入式开发同样重要。良好的代码结构和清晰的注释可以大大减少维护成本,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BS:
确实,代码的可读性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同样重要。良好的代码结构和清晰的注释可以大大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和团队协作效率。

网友BT:
确实,代码的可读性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同样重要。良好的代码规范不仅有助于团队协作,还能在后期维护中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BU:
确实,代码的可读性对于嵌入式开发同样重要。良好的代码规范和可读性可以提高团队协作效率,减少维护成本。

网友BV:
“嵌入式不是写给机器看的,是写给未来的你和你的同事看的。

网友BW(2025-09-04):
需要。嵌入式代码常需长期维护、多人协作,且关联硬件逻辑,良好可读性能降低调试难度、减少 BUG,保障系统稳定,是高效开发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