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LF1572在睡眠低功耗方面的疑问

楼主(2024-07-09):
首先我使用的mcu是pic12lf1572;
我想要做的是定时4分钟完全把MCU关闭输出,但是在此四分钟mcu在运行期间测得电流还是达不到我想要的期望,也就是大了那么几个uA;如下图,我分别看了Timer0和Timer1,Timer0无法在休眠期间工作,所以就直接pass掉了;
Timer1,我看这里的说明是需要外部时钟源,我的疑问也是这里,所以Timer1是需要外挂晶振才可以工作吗?

网友A:
如果需要在休眠时运行,是需要外部时钟源的,接到引脚T1CKI上。不休眠的情况下,可以用内部时钟源。
Timer1 can only operate during Sleep when set up in
Asynchronous Counter mode. In this mode, an external
crystal or clock source can be used to increment the
counter.

好的,蟹蟹

网友B:
是要挂载外部低速晶振吗

看手册中所说是这样

网友C:
这个休眠需求是个够奇葩的设计!
12本来IO就紧张,所以采用内部时钟,这下好,电源2个引脚、晶振两个引脚,一半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休眠需求是个够奇葩的设计!
12本来IO就紧张,所以采用内部时钟,这下好,电源2个引脚、晶振两个引脚,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这里外挂晶振不可能的,板子也放不下,所以到此结束。

网友C:
我虽然一直支持中国制造,但给你推荐STM32G030系列,你可以选20PIN的,当然,也有类似国芯。
个人使用经理感觉比其他的稳定性好太多,关键是灵活、资源多。
其它有点别人有的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虽然一直支持中国制造,但给你推荐STM32G030系列,你可以选20PIN的,当然,也有类似国芯。
个人使用经理 ...

好的,蟹蟹

网友D(2024-09-28):
OCI芯片的推出预示着光学I/O技术与现有计算技术的融合。

网友E:
一共需要多少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