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为什么第五代 CAPSENSE™ 技术 PSoC™ 器件中没有 CTANK 电容器?

楼主(2024-07-09):
英飞凌的第五代 CAPSENSE™ 架构采用新型屏蔽技术,即使不需要 CTANK 电容器,也能支持高达 ~1.2 nF 的屏蔽电容。

更多信息可以在英飞凌官方论坛查看: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APSENSE/ta-p/795541

网友A(2024-09-30):
新型屏蔽技术,即使不需要 CTANK 电容器,也能支持高达 ~1.2 nF

网友B:
在第五代CAPSENSE™ 技术中,英飞凌通过采用先进的比率和差分传感架构,显著提高了抗噪能力和性能

网友C:
这种新的传感架构使得系统即使在极端电源噪声、极端天气和温度等恶劣环境下也能保持高效运作

网友D:
第五代CAPSENSE™ 技术还引入了自主传感模式,能够在运行时无需CPU操作,从而大幅度降低功耗,并提升对小尺寸设备的适应性

网友E:
去除CTANK电容器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减少元器件数量,降低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F:
推测第五代CAPSENSE™技术采用了新的电荷转移机制或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G:
没有CTANK电容器的CAPSENSE™技术更容易与其他功能集成在一起,形成高度集成的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H(2024-10-30):
有错不会编译通过的

网友I:
新型屏蔽技术是电容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