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动态的修改PSoC4 UART的波特率

楼主(2024-07-09):
1: UART 的通讯波特率不是由UART组件本身的某个配置寄存器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驱动UART组件的时钟频的率。如果你需要动态修改波特率的话,最简便的方法是拖一个 clock 组件,然后勾选 UART 组件配置窗口的 Enable Clock from Terminal 选项,然后使用这个可配置时钟来改变 UART 的波特率。至于 CLOCK 时钟如何配置,组件对应的 .C.H中有详细的 API 解释。
在UART配置好波特率和过采样率之后(选择 internal clock 模式),在系统 .cydwr-->clock tab
可以看到详细的 UART_SCBCLK 时钟配置情况,这是系统自动计算时使用的 divider 值,
所以你可以先记录下这些 divider 值然后再自行配置时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自己再计算一遍。

2:具体怎么改,我写了一个code exmaple,放在附件里面了,9600和115200都测试过了,可以正常工作。code 是跑在psoc4245AXI-483这颗芯片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