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先进电机技术 —— 电机控制算法关注哪些性能指标?

楼主(2024-07-10):
一、电机控制算法性能指标
以下为多个电机控制系统中的关键性能指标和参数设置,下面进行详细解释:

1. **角度估计及其误差影响因素**:
   角度估计是指实时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这是无传感器控制和矢量控制的基础。误差可能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传感器精度、噪声干扰、机械振动、电路延迟、算法实现精度(如PID控制器或卡尔曼滤波器)等。为了减少误差,常采用高精度编码器、优化滤波算法(如滞后滤波或低通滤波)以及动态补偿策略。

2. **检测逻辑及相关参数滞环或滤波**:
   检测逻辑指的是如何依据采集到的信号来判断和更新电机的实际转动角度。滞环比较是一种简单的控制策略,它允许偏差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而不触发控制器动作,从而减少高频振荡。滤波则用来消除测量噪声,不同类型的滤波器(如PI、IIR、FIR)及其参数选择会影响系统的动态响应和稳态精度。

3. **转速估计(锁相环参数)**:
   转速估计通常通过锁相环(PLL)实现,它能够跟踪电机的瞬时速度。PLL参数包括比例增益、积分时间常数、带宽等,合理配置这些参数可以提高转速估算的准确性,降低抖动并快速捕捉到速度的变化。

4. **转速控制(速度环参数)**:
   转速控制是电机控制系统的核心环节之一,通过调节逆变器输出的频率和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速度环参数主要包括比例增益(KP)、积分时间常数(KI)和微分时间常数(KD),恰当调整这些参数有助于系统达到良好的动态响应和稳态精度,同时防止超调或振荡。

5. **开窗位置是否准确,开窗位置波动大小**:
   开窗位置在电机驱动控制中通常指的是换向时刻或者霍尔效应传感器读取的磁极位置窗口。准确性直接影响着电机的平稳运行和效率,波动大小反映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尽量小以保持电机运行状态的连续和平稳。

6. **PWM精度**:
   PWM(脉宽调制)精度指逆变器产生PWM波形时的占空比控制精度,较高的精度能确保电机获得精确的电压和电流指令,进而提升转速和扭矩控制的效果。

7. **载频范围与转速范围**:
   载频范围是指逆变器输出PWM波形的最大工作频率,它决定了电机的最大理论转速;转速范围则是电机实际运行时能达到的最小和最大转速。这两个参数相互关联,需根据电机特性与应用需求进行适配。

8. **电流谐波(可选)**:
   电流谐波反映了逆变器驱动电机时产生的非基波电流成分,过高的谐波会导致电机发热增加、效率降低以及电磁兼容问题。通过合理的逆变器设计和控制策略可以有效抑制电流谐波。

9. **转矩波动(可选)**:
   转矩波动是指电机运行时由于控制不精准等因素引起的转矩不稳定情况。降低转矩波动对于提升设备运行平稳性、减小机械磨损和延长电机寿命至关重要。

10. **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带载能力,以及带载启动能力、负载变化适应性**:
    这些指标考察的是电机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特别是在极端转速下的稳定运行能力,以及在带负载情况下能否顺利启动并应对负载突变。这对于设计可靠的保护机制,比如堵转保护和过载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1. **方波和弦波切换波动是否异常**:
    在某些电机驱动器中,可能会有方波模式和弦波模式切换的功能。正常情况下,切换时应确保电机转速和扭矩的平滑过渡,不应出现明显的波动或冲击。

12. **最大加减速斜率**:
    最大加减速斜率定义了电机加速或减速过程中的最快速度变化率,限制该斜率可以避免过大的机械冲击和电气应力,保护电机和传动机构。

13. **转速波动**:
    转速波动是指电机运行时实际转速围绕设定值上下浮动的程度,较小的转速波动意味着更高的控制精度和更好的系统稳定性。

14. **所有初始位置处理模块的可适应的电机实际位置**:
    初始位置处理模块应该能灵活适应电机在任何物理位置启动的情况,准确识别电机的初始位置,这对于闭环控制系统的初始化和连续运行至关重要。

15. **电机正转切反转以及反转切正转是否异常**:
    电机在正转和反转之间切换时,控制系统应能迅速且平滑地完成方向变换,避免因切换瞬间的冲击导致电机抖动、失步或其他故障现象。

16.**载波频率切换是否异常**:

  在变频器或电机驱动器中,载波频率指的是用于生成PWM(脉宽调制)波形的频率。切换载波频率通常是为了优化电机运行效果,如降低电磁噪声、改善电流波形、提高电机效率和降低温升等。若载波频率切换过程中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电机电流波动、转矩扰动、控制不稳定等异常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控制策略应确保载波频率切换平滑,避免突然变化对电机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17.**主频变化是否会产生异常**:

  主频在这里可能指的是电机的运行频率或者说电机的转速对应的逆变器输出频率。主频的变化通常是电机调速过程中的常态,但如果变化速率过大或控制不合适,可能导致电机响应滞后、转矩脉动增大、电机发热加剧等问题。合理的控制算法应能确保在主频变化过程中电机的平稳运行和良好动态响应。

18.**默认控制参数下控制边界**:

  默认控制参数是指电机驱动器出厂时预设的一套基础控制参数,包括但不限于速度环、电流环的PID参数、载波频率、过载保护限值等。控制边界指的是在这些默认参数下,电机驱动器能保证电机正常、稳定运行的极限条件,比如最高/最低工作频率、最大允许电流、最大允许转矩等。了解并明确这些控制边界有助于用户在初次使用或调试时避免超出安全范围,确保电机和驱动器的正常运行与使用寿命。在特定应用环境下,用户可能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进一步调整控制参数,以达到最优的系统性能。

此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电机控制算法鲁棒性分析
电机控制的适应性、可靠性和鲁棒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确掌握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的各项参数,尤其是在工作条件发生变化时。以下是各项参数变化对电机控制适应性、可靠性和鲁棒性的影响解析:

1. 电机参数
   - **三相不平衡**:当电机三相绕组间存在阻抗差异或电流分配不均时,会导致电机发热增加、效率下降、振动和噪音增强,影响电机控制的鲁棒性和可靠性。控制器需要具备一定的适应性来应对这种不平衡,例如通过传感器监测和智能算法进行纠正。

   - **定子电阻变化**:由于电机温度上升或其他因素引起的定子电阻变化会影响电机的稳态和动态性能,尤其是电机的转矩控制精度。良好的电机控制器应该能识别并补偿这种电阻变化,从而保持高效的控制性能。

   - **定子电感变化**:电机内部结构老化、磁饱和程度变化或温度效应等都会导致电感值发生变化,影响电机的动态响应和电流控制的准确性。自适应控制策略可以通过在线辨识和补偿电感变化来提高系统鲁棒性。

   - **永磁体磁链变化**:永磁同步电机中,永磁体磁链的衰减或退磁会改变电机的反电动势特性,影响电机的稳态和动态性能。为了保证控制的可靠性,控制器需能够适时更新磁链模型参数或进行磁链观测与补偿。

   - **电机反电势波形的谐波畸变**:电机制造工艺及气隙不均匀等因素会引起反电势波形的非理想性,含有较多谐波成分。这不仅降低了电机效率,还可能使控制算法复杂化,需要控制器具备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和适应不同谐波状况下的控制能力。

2. 测量参数
   - **反电势过零检测参数**:这是用来确定电机旋转位置和速度的关键环节。滞环和滤波参数设置得当,可以提高过零检测的准确性,进而保障电机控制系统的定位精度和动态性能。若这些参数设置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控制误差和不稳定。

   - **电流过零检测参数**:电流检测精度直接影响到电机电流环路的控制品质,与检测电路的增益、带宽、噪声抑制等因素密切相关。过零检测有助于优化开关器件的导通关断时机,降低损耗和提高整体效率。

3. 系统参数
   - **供电参数**:电源电压幅值大小及其波动对电机的运行至关重要,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可能损害电机性能,甚至造成损坏。控制器需要有稳定的电源适应能力,即能在一定范围内自动调整以维持电机正常运行。

   - **线缆参数**:电机与控制器芯片之间的走线电阻、电感和寄生电容对高频信号传输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于高速控制而言,长距离走线的分布参数不容忽视,否则可能引起控制延迟、噪声放大等问题。

   - **逆变桥参数**:逆变器的开关频率、管压降、死区时间大小等直接影响着电机驱动的效率和输出波形质量。死区时间太大会引入额外的转矩脉动,管压降则影响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因此选择合适的逆变器参数并进行精细控制,对于提升电机驱动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至关重要。

总之,在电机控制领域,全面理解和有效管理上述各方面的参数变化,是确保电机控制系统高度适应不同工作条件、具备高可靠性和强鲁棒性的关键所在。现代电机控制技术通常会采用自适应控制算法、参数辨识技术和高级控制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19383265/article/details/136541691

网友A:
电机控制算法看起来简单,实则还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控制算法看起来简单,实则还是很难的。

对 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都是理论的说法 具体有时候还得看经验

网友B:
当电机的负载比较大的时候 无论是哪种方式的控制都不是太好实现

网友C:
可以同时进行锁相环和速度环的参数设置吗

网友D:
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控制模式是一样的吗

网友E:
电机的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F:
主要还是因为电机运行起来后工况比较复杂

网友G: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H:
我去,需要考虑这么多知识点?够学一壶了。以后是不是想学精每一个专门的知识,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