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问贵司有使用USB或者以太网制作高速DAP烧录器方案的吗?

楼主(2024-07-10):
请问贵司有使用USB或者以太网制作高速DAP烧录器方案的吗?

网友A:
您好,请问你咨询的是用于批量生产的脱机烧录器还是用于仿真调试的仿真调试器,目前脱机烧录器以及仿真调试器我司都有,但主要都是用于我司MCU的烧录调试。此处你对高速的定义是多少,具体速度要求是多少,后续若有问题可继续邮箱(lzs@wch.cn)和我沟通一下。下面链接是关于仿真调试器WCH-Link的介绍,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WCH- ... zk4YzJhM2YifQ%3D%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你咨询的是用于批量生产的脱机烧录器还是用于仿真调试的仿真调试器,目前脱机烧录器以及仿真调试 ...

仿真调试的仿真调试器!
看到您发的资料,表示感谢!
另外,如果有没有可能制作通用无线型DAP?

@WCHTech2 :看到了!谢谢啊!
您好,发你的链接中有一款WCH-LinkW,这款Link就是支持无线模式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B(2024-11-26):
为啥用以太网做烧录器?是想以太网供电啊?还是以太网接目标板呢?

网友C:
不理解,为啥要做以太网的DAP烧录器啊?

网友D:
我觉得USB高速DAP好像已经有了吧,所以这种不也可以吗

网友E:
一般来说,DAP速度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不过以太网的调试器你可以试试jlink,支持这种IP访问的方式调试的

网友F:
我觉得你用以太网的话不如用以太网直接烧录了,就是在线升级

网友G:
你直接用无线的烧录器是不是会更好呢?

网友H:
你说的高速,速度要达到10M以上?

网友I:
应该没有以太网方面的DAP烧录器,一般都是无线的这种

网友J:
这个还没关注过,不过沁恒也不是做烧录器的厂家啊,哈哈

网友K:
USB的DAP不是常用的吗,但是高速不高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