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白求大佬解惑,关于M467,canfd的例程问题

楼主(2024-07-1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使用的是M467JJHAN的芯片,一开始测试canfd,自己写的应用跑不起来,就下了官方的单CANFD只发的例程,改成了外部晶振,CANFD0改成我用的PB10和PB11,别的就只加了个定时器,但还是跑不起来,keil仿真程序没卡死,一直在CANFD_TxTest循环里遍历,用can工具收不到数据。还有就是canfd_TXBRP寄存器为什么psCanfd->TXBAR = 1 << n之后进行下一轮psCanfd->TXBAR = 1 << n+1发送时,前一个位不会清零啊,一轮之后就一直是0xFF了。

网友A: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B:
在发送数据后,检查是否有中断或回调函数被触发,这些函数可能会处理发送完成后的清理工作。

网友C:
如果可能,检查是否有硬件相关的错误或限制导致TXBAR位无法正确清除。

网友:
对于能说“看手册”的人英语方面是很有高度的

网友D:
先量看看can 波形。
hxt在代码中也有定义crystal,也要修改

网友E(2025-08-30):
M467 的 CANfd 例程可参考新唐官网 SDK,先配置 CANFD 控制器及时钟,初始化波特率,再通过发送接收函数调试,注意引脚映射。

网友F:
M467 的 CAN FD 例程问题可从三方面排查:1. 检查波特率配置,确保数据段与仲裁段波特率正确;2. 确认 CAN FD 模式使能,寄存器中 FDEN 位是否置 1;3. 验证收发缓冲区设置,例程中是否正确处理扩展帧。可对比数据手册寄存器描述,逐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