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S003怎样替代N76E003

楼主(2024-07-10):
本来是N76E003的板装上S003,下载器没有发现S003,不能下载E003的程序。没有找到官方的芯片包 。

网友A:
两者芯片的内核是相同的

网友B(2024-08-23):
引脚兼容么,你就装上了

网友C:
同厂家的相同封装应该都差不多布局

网友D:
一般情况可以试试用E003的型号看能不能烧录进去

网友E:
你试试更新一下驱动呢?看看能不能多出来S003的型号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直接使用E003烧录试试看

网友G:
这种芯片包可以找原厂的技术支持寻求的

网友H:
建议问问代理,并且求个技术支持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I:
下载器是不支持S003还是接线没接对啊?

网友J:
你可以看看你的下载器是不是驱动不行?

网友K:
官方的资料你去官网看看呗,新唐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在官网上

网友L:
这种不能烧录的话,就麻烦了,就说明得自己重新移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