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语言结构体调用问题

楼主(2024-07-10):
如题,最近在写一段驱动代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知识盲区,恳请大佬指点迷津。
首先是定义了一个bsp.h的头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ifndef __BSP_H__
#define __BSP_H__

#include "main.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wId;                   /**< Layer ID for this component, NEVER MODIFY! */
    void * pPalFelicaDataParams;    /**< Pointer to palFelica parameter structure. */
}phFelica;

extern phFelica mFelica;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endif
/**
  * @}
  */

/************************ (C) COPYRIGHT LBD Tech *****END OF FILE****/

然后定义了另一个文件SimUART.c,内容如下:
#include "SimUART.h"

void vSimUARTSendData(phFelica *pDataParams)
{
    pDataParams->wId = 1;
}
/**
  * @}
  */

/************************ (C) COPYRIGHT LBD Tech *****END OF FILE****/

SimUART.h内容如下:
#ifndef __SIMUART_H__
#define __SIMUART_H__

#include "main.h"
#include "bsp.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__cplusplus */

void vSimUARTSendData(phFelica *pDataParams);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
#endif

#endif
/**
  * @}
  */

/************************ (C) COPYRIGHT LBD Tech *****END OF FILE****/

一编译就报错了,Error[Pe020]: identifier "phFelica" is undefined 。
但这个结构体已经定义过了,为什么会提示没定义呢?百思不得解

网友A:
大佬路过,又是tooyuangtoosimple, 桑太思那义务。

网友B:
查一下extern

楼主:
头文件那里已经extern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路过,又是tooyuangtoosimple, 桑太思那义务。

啥意思?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头文件那里已经extern过了

哦,看明白了吗,那么phFelica的定义在哪里?
申明和定义有啥区别?

网友A:
大佬已经指点你了。

网友C:
你在头文件里面extern,这只是一个声明,还要再C文件里面加上phFelica mFelic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头文件里面extern,这只是一个声明,还要再C文件里面加上phFelica mFelica;

也不行

网友C:
你在哪个C文件里面加的?bsp.h哪个C调用在哪个C里面加,不是随便一个就行的

网友D:
你把定义的文件也提供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只声明,却没定义?

网友A:
没有工程瞎猜,楼主真会出难题

网友A:
从贴出的代码看不出问题。所以问题就在楼主不肯给出的工程里面。其实大概我也猜的着。

网友E:
从目前的说明来看,应该是没有定义这个结构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贴出的代码看不出问题。所以问题就在楼主不肯给出的工程里面。其实大概我也猜的着。 ...

找到问题所在了,是头文件包含的问题,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目前的说明来看,应该是没有定义这个结构体

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定义的文件也提供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只声明,却没定义?

这其实就是用ST厂家提供的Demo程序来验证的

网友F:
楼主 没有看到你定义phFelica mFelica变量,你只有一个声明为外部变量,但是没有实际定义,编译器报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英语啊 说你太年轻太单纯

网友E(2024-09-11):
引用 网友G:
英语啊 说你太年轻太单纯

哦,文化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H:
调用头文件

网友I:
没看明白问题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没有定义的数据类型,不是没有定义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