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keil下载报错

楼主(2024-07-10):
使用mm32f5333开发板,刚开始都可以正常编译下载,突然下载就报错了,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尝试了网上说的一些keil方法没有作用,灵动官网提供的例程下载也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检查是否有任何引脚短路或损坏。

网友B:
在Keil中,检查项目设置中的调试和下载配置是否正确。
尝试重置为默认设置,然后重新配置。

网友C: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且电压是否符合规格。

网友D:
更新Keil MDK至最新版本看看

网友E:
用daplink应该没事,stlink经常出这个错误

网友F:
看报错的信息好像是缺少相关的dll文件

网友G:
会不会是因为安装驱动的时候缺少什么文件了呢

网友H:
应该看一下开发板的说明书 有时候可能有跳线进行相关选项

网友I:
是否需要再配置的选项里边选定一下下载方式呢

网友J:
看一下电路板的boot的跳线是不是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