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个开发板自带的烧录器可以支持拖动和CMSIS-DAP烧录?

楼主(2024-07-10):
以前看到过一个测评贴,说是开发板自带的Nu-LINK 插入电脑显示一个U盘,里面有个文本文件修改后,可以当作通用的CMSIS-DAP使用,另外还支持拖动文件到优盘实现烧录功能。这个是哪个系列的开发板?

楼主:
找半天没找到,不知道是哪个大佬发的,谁清楚是哪个型号分享一下。我想自己DIY一个。

网友A(2024-08-23):
哪个不是cmsisdap的功能吧

网友B:
这个不改也可以给其他厂家的下载吧

网友B:
我stlink可以下载成功好多厂家的芯片

网友C:
一般来说都是mbed的方式是这么烧录的

网友D:
你看看STlink试试呢?

网友E:
其实拖拽烧录没啥意思,不如link的烧录方式了

网友F:
这种拖拽瞅着挺高大尚啊,我也想玩玩

网友G:
现在daplink有拖拽烧录功能吗

网友H:
其实可以网上找找这种功能的link,买来玩玩也行

网友I:
这个好像是mbed的功能,支持拖拽烧录

网友J:
一般得虚拟个U盘,然后读取这个数据烧录呗,这个思路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K:
这种拖拽烧录我看到过,好像是ST的STlink是支持的,但是新唐的不知道

网友L(2025-01-23):
air32f103cbt6

网友M(2025-09-11):
NuMaker 系列开发板(如 NuMaker-M55M1)自带 Nu-Link 烧录器,支持拖放编程和 CMSIS-DAP 协议,方便快速烧录调试。

网友N(2025-10-17):
新唐的 NuMaker 系列开发板,如 NuMaker-M55M1 等,自带的 Nu-Link 烧录器支持拖放编程和 CMSIS-DAP 协议。恩智浦的部分 LPCXpresso 开发板,如 LPCXpresso54102,其板载调试器支持 CMSIS-DAP 协议,虽未明确提及拖动烧录,但通过相关配置可能实现

网友O:
NuMaker-M55M1 开发板自带的Nu-Link 烧录器支持拖动和 CMSIS-DAP 烧录。插入电脑后,Nu-Link 会虚拟出 U 盘,只需将程序文件拖入其中,即可自动完成烧录。同时,它遵循 CMSIS-DAP 协议,可与 Keil、IAR 等开发环境无缝配合,方便进行调试和开发。

网友P:
合宙 AIR32F103CBT6 开发板自带的烧录器支持拖动和 CMSIS-DAP 烧录。它可刷入 DAP-LINK 固件,该固件基于 CMSIS-DAP 标准,能实现拖放式编程,方便用户通过虚拟 U 盘直接将程序文件拖入烧录。同时,它还支持对 Arm Cortex 全系列 MCU 进行调试,功能强大且使用便捷。

网友Q:
NXP LPCXpresso 系列开发板(如 LPC55S69-EVK)自带的烧录器支持拖动烧录和 CMSIS-DAP 协议。其板载 Link2 调试器,可通过拖放 hex 文件到虚拟 U 盘完成烧录,同时兼容 CMSIS-DAP 标准,适配 KEIL、IAR 等工具,方便快速开发调试,适合 ARM Cortex-M 内核芯片开发。

网友R(2025-11-18):
多款开发板满足需求。比如恩智浦 i.MX RT10xx 系列 EVK,出厂默认 OpenSDA 固件,支持 CMSIS - DAP 和拖拽烧录;合宙 AIR32F103CBT6 刷 DAP - LINK 固件后,可实现 CMSIS - DAP 调试与虚拟 U 盘拖拽烧录;灵动微电子 MM32F0121C6P 开发板,板载烧录器支持 CMSIS - DAP 且可识别为 U 盘拖拽烧录。

网友S:
新唐的 NuMaker 系列开发板(如 NuMaker-M487VDL、NuMaker-M2354 等)自带的烧录器支持拖动和 CMSIS-DAP 烧录。其集成的调试模块可通过拖拽 hex/bin 文件到虚拟 U 盘完成烧录,同时兼容 CMSIS-DAP 协议,适配 Keil、IAR 等工具,简化开发流程。

网友O:
新唐 NuMaker 系列多款开发板自带的烧录器支持拖动烧录与 CMSIS-DAP 烧录,典型如 NuMaker-M2354、NuMaker-M480 等。其板载 NuLink2-Me/NuLink-Pro 调试器,兼容 CMSIS-DAP 协议,可通过 IDE(如 MDK)在线烧录;同时支持 “拖拽烧录”,将 hex/bin 文件拖到电脑识别的虚拟 U 盘,即可自动完成程序烧录,操作便捷,适配新唐主流 MCU 开发。

网友:
NuMaker-M55M1 开发板自带的Nu-Link 烧录器支持拖动和 CMSIS-DAP 烧录

网友T(2026-01-15):
STM32 Nucleo 系列(如 NUCLEO - F411RE)板载 ST - Link V2 - 1,支持 CMSIS - DAP 与拖动烧录;新唐 M481 系列开发板、极海 APM32F402R Micro - EVB、灵动 MM32F0121 开发板也自带 CMSIS - DAP,可识别为 U 盘,拖入.bin/.hex 即可烧录,适配 Keil、IAR 等 IDE,简化开发流程。

网友U:
新唐 NuMaker 系列(如 NuMaker-M2354、NuMaker-M55M1)自带的 Nu-Link/Nu-Link2 烧录器,支持拖动与 CMSIS-DAP 烧录。连接电脑后虚拟 U 盘,拖入 hex/bin 文件即自动烧录;改配置文件可启用 CMSIS-DAP,适配 IAR/Keil,还能升级固件,兼顾便捷烧录与标准调试协议。

网友V:
许多板载调试器同时支持 CMSIS-DAP 与拖拽烧录(MSC 模式),核心是搭载 DAPLink/OpenSDA/KitProg 等固件的板载调试器

网友W:
新唐 NuMaker 系列(如 NuMaker-M2354、NuMaker-M480、NuMaker-M55M1)

网友X:
搭载 DAPLink/KitProg3 的开发板(如 NXP FRDM 系列、英飞凌 CY8CPROTO‑063‑BLE、华大 HC32F005 开发板),板载烧录器均支持 CMSIS‑DAP 调试与拖拽烧录,插入 USB 后识别为虚拟 U 盘,拖入 HEX/bin 文件即可自动烧录,适配主流 IDE,兼顾开发效率与兼容性。

网友Y:
新唐 NuMaker 系列(如 M2354、M480、M55M1)板载 Nu-Link2-Me/Pro,支持 CMSIS-DAP 调试与虚拟 U 盘拖动烧录;NXP FRDM-K64F(OpenSDAv2)、LPCXpresso54628(Link2)、英飞凌 CY8CPROTO-063-BLE(KitProg)也均自带 CMSIS-DAP + 拖拽烧录功能。

网友Z:
许多主流开发板的板载烧录器都同时支持 CMSIS-DAP 调试与虚拟 U 盘拖拽烧录

网友AA:
新唐 NuMaker(如 M2354、M487、M55M1)        NuLink2‑Me/NuLink‑Pro        原生支持虚拟 U 盘拖拽烧录,兼容 CMSIS‑DAP,可通过 MDK 等 IDE 在线调试

网友AB:
国产方案可选梁山派 / 灵动 MM32:成本更低,适配 GD32/MM32 等国产 MCU,适合本土化项目开发。

网友AC:
Nu-Link Plus系列的开发板确实有这个功能

网友AD:
Nu-Link V3或者V4开发板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们内置了CMSIS-DAP调试器,并且支持拖放烧录。

网友AE:
NXP FRDM 系列(如 FRDM-KL25Z、FRDM-MCXA153)、新唐 NuMaker 系列(如 NuMaker-M2354、M480)、ST Nucleo 系列(如 Nucleo-F401RE)均自带板载 CMSIS-DAP 调试器,支持 IDE 在线烧录,同时可虚拟 U 盘,直接拖拽 hex/bin 文件完成烧录,操作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