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S485自动收发电路该怎么用代码实现

楼主(2024-07-10):
普通的rs485是用了3个引脚,tx、rx和re/de。
自动收发电路,用串口tx来控制485接收发送,在代码上是需要控制寄存器,还是将tx发送的数据进行处理?
主控用的stm32f030,hal库

楼主:
该电路使用串口的代码就可以实现收发了。之前没办法生效,原因在我没有给SP3485供电

网友A:
图里的说明还是挺清楚的,好好领悟一下“自动”二字。先直接用,有问题再检查、再问。

网友B:
直接用就行了 不需要特殊处理,要有问题就硬件问题了,要不然怎么是自动收发呢

网友C:
支持楼上!
当你发的时候,需要确认确实不可能有需要接收的数据,就直接发送,芯片就强制到了发送状态,也收不到数据了。
当你不发送时,芯片自动处于接收状态,所以除非通讯需要,否则,你就大胆的发,其余时间收就可以。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已经实践过了,可以实现,目前使用的波特率是9600,好像是115200这种高速通讯时会丢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已经实践过了,可以实现,目前使用的波特率是9600,好像是115200这种高速通讯时会丢包。 ...

目前测试115200正常使用。更高一点的也可以。主要是器件。

网友F:
这个电路我也用过,115200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有重传机制那更好。

网友G:
山寨作风典型

确实有点恶搞,但是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H:
直接用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处理。
到那时我不建议使用自动方向的485,输出驱动极度不对称,将485差分驱动的优点抹杀了。距离远一点,波特率高一点,死翘翘。
当TXD为低电平,485处于发送模式,AB驱动电流达到几十mA,当TXD为高电平,485处于接收模式,AB仅靠两个上下拉电阻驱动,如果远端接有120欧姆匹配电阻,则根本达不到200mV电平(还没算双绞线电阻呢),所以非常不建议使用。就近临时用一下(不是做产品)可以。

网友I:
普通收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处理。
到那时我不建议使用自动方向的485,输出驱动极度不对称,将485差分驱动 ...

然后他们测试可以了做出产品,到现场遇到各种问题,就会说:485就是不行,根本不稳定……

网友E:
自收发的作用就是不用处理其他的了,和232 一样

网友K:
半天都没人正面回答小白楼主的问题,都在说电路,他应该是不管电路的

网友K:
需要对程序做特殊处理,同时需要懂一点硬件常识。

网友K:
真是一个聪明的电路。强烈推荐。

网友L:
新出的芯片都带了Driver Enable功能吧,建议使用DE信号,别再使用这种自动收发电路了,不是太安全,尤其是设备间通信,距离较远干扰较大的时候容易电平识别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然后他们测试可以了做出产品,到现场遇到各种问题,就会说:485就是不行,根本不稳定…… ...

兄弟看来是遇到过了。我是见到不少人遇到了,都不考虑几百米双绞线有电阻、有电容,在电脑旁测试正常(线很短,上下拉电阻用1K),但是几百米又不稳定,就认为485也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半天都没人正面回答小白楼主的问题,都在说电路,他应该是不管电路的

我上面的回答第一句就正面回答楼主了啊,拷贝至此:直接用就可以了,程序不需要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真是一个聪明的电路。强烈推荐。

此电路90年代就开始用,但不是用于产品,用于短距离测试。还有一个电路就是RS232转TTL,从RE232取负电压、三极管反相的,也是经典,我也不用于产品。

网友M:
这个电路我也做了一个测试用的设备,波特率9600,485端就接1个设备。用了多年,一直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