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YW920829M2EVK-02 bsp 解决方法?

楼主(2024-07-10):
我有一个 CYW920829M2EVK-02 CYW20829 蓝牙 le soc 评估套件我正在尝试一些示例项目但我使用 BSP 时遇到了问题

首先我需要在本地获得,但是如果我需要在 bsp 中添加任何东西它就行不通了

想用 bsp-assistant 写它我明白了

Loading BSP...
Finding the mtb-template-cat1 (release-v1.0.0) asset...
ERROR:This BSP does not have .mtbx files. Please use BSP Assistant or Project Creator to create the starting BSP.
mtb-template-cat1 asset found at .../.modustoolbox/global/mtb-template-cat1/release-v1.0.0 (0 ms)
我如何使用这个BSP及其支持的项目 CAN ,如何使用某些项目似乎需要的库/组件 CAN 更新它?

例如,我正在尝试MTB-example-BTSTACK-FreeRTOS-FindMe,我认为这是它附带的原始固件

在手动添加项目所需的BSP和库后,我需要向BSP添加更多的东西,例如我认为的一些capsense东西和PSoc6中间件

在"制作 getlibs " 并"构建 build 之后"我现在遇到了以下错误

make build
Tools Directory: .../ModusToolbox/tools_3.1
Searching installed tools in progress...
Searching installed tools complete
Initializing build: mtb-example-btstack-freertos-findme Debug CYW920829M2EVK-02 GCC_ARM
Prebuild operations complete
Auto-discovery in progress...
Auto-discovery complete
Commencing build operations...

Tools Directory: .../ModusToolbox/tools_3.1

Constructing build rules...
Build rules construction complete

==============================================================================
= Building application =
==============================================================================
Generating compilation database file...
-> ./build/compile_commands.json
Compilation database file generation complete
Building 224 file(s)
    Compiling app file cybsp_bt_config.c
In file included from ../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4.0/devices/COMPONENT_CAT1B/include/cyw20829b0lkml.h:152,
                 from ../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4.0/devices/COMPONENT_CAT1B/include/cy_device_headers.h:37,
                 from ../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4.0/devices/COMPONENT_CAT1B/include/cy_device.h:16,
                 from ../mtb_shared/mtb-pdl-cat1/release-v3.4.0/devices/COMPONENT_CAT1B/include/cy_pdl.h:30,
                 from ../mtb_shared/mtb-hal-cat1/release-v2.4.1/include_pvt/cyhal_hw_types.h:90,
                 from ../mtb_shared/mtb-hal-cat1/release-v2.4.1/include/cyhal_gpio.h:89,
                 from ../mtb_shared/btstack-integration/release-v4.4.0/COMPONENT_BTSS-IPC/platform/include/cybt_platform_config.h:31,
                 from bsps/TARGET_CYW920829M2EVK-02/bluetooth/cybsp_bt_config.h:30,
                 from bsps/TARGET_CYW920829M2EVK-02/bluetooth/cybsp_bt_config.c:23:
../mtb_shared/cmsis/release-v5.8.0/Core/Include/core_cm33.h:140:8: error: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DSP (SIMD)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s without DSP extensions (check __DSP_PRESENT)"
  140 |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DSP (SIMD)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s without DSP extensions (check __DSP_PRESENT)"
      |        ^~~~~
make[1]: *** [../mtb_shared/core-make/release-v3.2.2/make/core/build.mk:268: .../mtw/Bluetooth_LE_Findme/build/CYW920829M2EVK-02/Debug/bsps/TARGET_CYW920829M2EVK-02/bluetooth/cybsp_bt_config.o] Error 1
make: *** [../mtb_shared/core-make/release-v3.2.2/make/core/main.mk:374: secondstage_build] Error 2

网友A(2024-08-16):
没太懂,你是想自己做个BSP吗?

网友B:
我觉得一般来说应该是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C:
正常来说你在BSP中加一些函数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D:
是加不进去吗?可能是文件锁了,你解锁一下呢?

网友E:
建议直接用官方的例程看看,是否能满足你的需求啊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是文件的保护等级有点高,导致你写不进去你的代码吧

网友G:
Example modification for GCC in the makefile:
CFLAGS += -D__DSP_PRESENT=0

网友H:
从错误信息来看,编译器在尝试编译 cybsp_bt_config.c 文件时遇到了问题。具体来说,错误发生在 core_cm33.h 文件中,编译器生成了针对设备的DSP(SIMD)指令,但设备并不支持这些扩展(DSP扩展)

网友I:
确保编译器没有错误地启用了DSP指令生成。你可以检查编译器选项,确保没有启用不必要的优化或指令集

网友J:
在编译器预定义宏中添加 __DSP_PRESENT 宏,以告知编译器设备支持DSP扩展。你可以在编译命令或Makefile中添加这个宏定义

网友K(2024-09-30):
CYW920829M2EVK-02 GCC_ARM

网友L(2025-02-28):
需要使用 BSP Assistant 来生成或更新适当的 BSP。

网友M(2025-04-29):
可以通过 ModusToolbox 的 Project Creator 来手动添加这些库。

网友M:
你遇到的错误提示:“This BSP does not have .mtbx files” 表明当前加载的 BSP 包没有包含必要的 .mtbx 文件,这通常是 ModusToolbox 构建所需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