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07串口控制外设无效,用电脑串口助手有效

楼主(2024-07-10):
大家好,请教一个stm32串口通信的问题:我买了一个数控开关电源,可以程序控制输出的电压电流。四个针脚串口通信,分别是VCC(5V), TX, GND, RX。信号电压3.3V,波特率9600。用ttl转usb接到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信号(9600baud),可以正常控制该数控电源。但把电脑换成一块stm32F407板,发USART1信号(9600baud,板的USART1通过CH340G转成type C USB出来的),电源没有反应,而且板上表示串口通信的led也不亮(该LED直连PA9,USART1_TX)(后来偶尔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也是会亮的,但数控电源依然没反应)。然而把这块板直接连电脑发信号(代码不做任何改动),电脑的串口助手可以正常收到信号,表示串口通信的led也正常闪烁。板上的程序是别人写的,初步看了一下没发现问题。请问情况可能问题出在哪里?目前感觉像是串口的某些基本设置没搞对,连电脑是可以兼容的,但连这个数控电源就不行,直接不发信号了。电源接收端的信号电压5V和3.3V都试过,结果都一样。USB直接供电和外接独立的5V供电也都试过,结果一样。TX和RX也交换过,都不行。也怀疑过是线的问题,因为用的type C转TTL线跟用电脑连数控电源的那根type A转TTL不一样。但是试过先接typeC转A再接type A转TTL,结果不变。也试过用板连电脑的那根typeC转A线,接一个typeA母转typeA母,再接type A转TTL连数控电源,结果不变。所以似乎不是线的问题。

折腾好几天了,求线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USART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排查一下

网友B:
信号电平匹配与否

网友C:
电源供电不足吗

网友D:
使用电平转换器将3.3V转换为5V,或确认数控电源能接收3.3V信号。

网友E(2024-08-21):
确保STM32F407板的USART1波特率设置为9600 baud,与数控电源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F:
检查STM32F407板的USART1配置,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是否与数控电源的配置一致。

网友G:
需要TX和RX正确连接。即STM32F407的USART1_TX连接到数控电源的RX,USART1_RX连接到数控电源的TX。确保GND正确连接,以建立共同的参考电平。STM32F407板的电源稳定,特别是当使用外部5V电源时。

网友H:
一定要保证STM32F407板的USART1输出信号电平与数控电源的输入信号电平兼容。如果数控电源的输入信号电平是3.3V,而STM32F407板的输出信号电平是5V,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器。

网友I:
检查STM32F407板的串口发送代码,确保发送的数据格式和内容与数控电源的要求一致。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USART1已经正确初始化并且处于就绪状态。

网友J:
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STM32F407板的USART1输出信号,确保信号正确无误。

网友K:
在代码中添加调试信息,例如在发送数据前后打印日志,以确保数据发送的正确性。

网友L:
尽管您已经尝试了不同的线缆,但仍然可能是线缆的问题。确保使用的线缆是可靠的,并且没有损坏。

网友M:
如果数控电源有响应指示灯或状态输出,检查这些指示是否表明电源没有接收到正确的命令或信号。

网友N:
如果数控电源对信号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或信号质量有特定要求,确保STM32F407板的输出信号满足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