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RCT6单片机刚上电就进入停止模式

楼主(2024-07-10):
系统初始化之后进入停止模式,使用rtc中断5分钟唤醒一次停止模式,断电前进入停止模式的话,上电后直接处于停止模式,没有执行初始化部分的代码。不是应该先进行初始化操作码?非常疑惑。

网友A:
不是哦,唤醒后会接着进入停止模式的那段代码之后运行,

网友B:
启动代码被修改

网友C:
检查硬件复位电路,确保上电时能产生一个完整的复位信号。如果复位信号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跳过某些初始化步骤。

网友D:
查你的电源管理配置,特别是关于上电后默认状态的设置。

网友E(2024-08-22):
在嵌入式系统中,系统初始化和启动过程是非常关键的步骤。通常情况下,系统上电后应该首先执行初始化代码,然后根据配置进入相应的运行模式。

网友F:
如果系统在断电前进入了停止模式,并且在重新上电后直接处于停止模式而没有执行初始化代码,这可能是复位信号未触发

网友G:
如果系统在断电前已经进入了停止模式,并且没有外部复位信号(如按键复位、电源复位等)触发,系统可能不会执行初始化代码。在停止模式下,系统的状态(包括程序计数器PC)会被保留,因此系统会从进入停止模式的地方继续执行,而不是从头开始。

网友H:
有些微控制器具有特殊的电源管理配置,例如STM32系列中的“备份域”(Backup Domain)。备份域中的RTC和备份寄存器在系统复位或电源丢失时不会被复位,因此系统可能会根据备份域中的配置直接进入停止模式。

网友I:
检查你的启动配置。有些微控制器允许通过配置启动选项来决定系统上电后的行为。例如,STM32系列可以通过BOOT0和BOOT1引脚的电平来选择启动模式(主闪存、系统存储器或SRAM)。确保启动配置正确,以便系统上电后能够执行初始化代码。

网友J:
检查你的软件逻辑,确保在系统上电时正确触发复位,并且初始化代码被执行。可能需要添加一些逻辑来确保系统在每次上电时都执行初始化代码。

网友K:
确保系统在每次上电时都触发复位。可以通过硬件设计(如添加电源复位电路)或软件逻辑(如在启动代码中强制执行复位)来实现。

网友L:
如果使用了备份域,确保备份域中的配置不会导致系统直接进入停止模式。

网友M:
检查并修改启动配置,确保系统上电后从正确的存储区域启动,并执行初始化代码。

网友N:
在软件中添加逻辑,确保系统在每次上电时都执行初始化代码。例如,可以在启动代码中添加一个检查,如果系统处于停止模式,则强制执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