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样用stm32ADC检测输入5V的电压

楼主(2024-07-10):
用STM32ADC采样测量0-5V的电压,只能实现0-3.3V的测量,老师只给了一块开发板,没有别的外设。

网友A:
电阻分压,或者利用运放做一个小于1的放大电路。

网友B:
大电压肯定要分压的

网友C:
检查ADC的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D:
如果Vref不是5V,并且你想要直接测量5V电压,那么你需要一个分压电路来将5V降低到ADC可以安全处理的范围内。例如,如果Vref是3.3V,你可以使用一个电阻分压器将5V分压到3.3V以下。

网友E:
设定输入电压最大值为5V,输出电压最大值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