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能否实现同时实现占空比和相位可调呢,是不是只能实现其中一个

楼主(2024-07-10):
STM32F103ZET6能否实现同时实现占空比和相位可调呢,是不是只能实现其中一个,我现在想要先产生一路PWM波,经过一段时间(可调)以后,再产生一路PWM波,总共产生两个脉冲波
,现在已经实现频率和脉宽可调节了,还不知道怎么实现相位同时调节

网友A:
相位怎么调节?调节什么相位,做什么用,不能调吧。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两个定时器,一个生成主PWM信号,另一个生成相位调节后的PWM信号。通过调整第二个定时器的起始时间来实现相位调节。

网友C:
是不是有冲突导致信号不输出?

网友D(2024-08-28):
您的目标是实现两个 PWM 信号,其中一个信号的相位可以在产生后进行调节。

网友E:
在STM32F103系列中,PWM信号的生成通常依赖于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