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程序进入循环后单片机串口不工作

楼主(2024-07-10):
移植的是正点原子的ESP8266代码,在进入while(1)之前可以接收到从串口助手发送的消息,进入while(1)之后就接收不到了,接收中断函数如下
void ATK_MW8266D_UART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tmp;
if (__HAL_UART_GET_FLAG(&g_uart_handle, UART_FLAG_ORE) != RESET) /* UART接收过载错误中断 /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g_uart_handle); / 清除接收过载错误中断标志 /
(void)g_uart_handle.Instance->SR; / 先读SR寄存器,再读DR寄存器 */
(void)g_uart_handle.Instance->DR;
// printf("debug");
}

if (__HAL_UART_GET_FLAG(&g_uart_handle, UART_FLAG_RXNE) != RESET)       /* UART接收中断 */
{
    HAL_UART_Receive(&g_uart_handle, &tmp, 1, HAL_MAX_DELAY);           /* UART接收数据 */

    if (g_uart_rx_frame.sta.len < (ATK_MW8266D_UART_RX_BUF_SIZE - 1))   /* 判断UART接收缓冲是否溢出
                                                                         * 留出一位给结束符'\0'
                                                                         */
    {
        g_uart_rx_frame.buf[g_uart_rx_frame.sta.len] = tmp;             /* 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缓冲 */
        g_uart_rx_frame.sta.len++;                                      /* 更新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 printf("debug1");
}
else /* UART接收缓冲溢出 /
{
g_uart_rx_frame.sta.len = 0; / 覆盖之前收到的数据 /
g_uart_rx_frame.buf[g_uart_rx_frame.sta.len] = tmp; / 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缓冲 /
g_uart_rx_frame.sta.len++; / 更新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
// printf("debug2");
//printf("%s",g_uart_rx_frame.buf);
}

if (__HAL_UART_GET_FLAG(&g_uart_handle, UART_FLAG_IDLE) != RESET)       /* UART总线空闲中断 */
{
    g_uart_rx_frame.sta.finsh = 1;                                      /* 标记帧接收完成 */
// printf("debug3");
// printf("%s",g_uart_rx_frame.buf);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g_uart_handle); /* 清除UART总线空闲中断 */
}
}

网友A:
while循环里面有啥

网友B:
检查时钟配置

网友C:
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D:
在STM32移植正点原子的ESP8266代码时,进入 while(1) 后串口接收不到数据可能是因为接收中断处理不当或中断优先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