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懂的,switch语句为什么会直接跳到case6?

楼主(2024-07-10):
这些模拟pwm的子程序单独运行都没问题,给他们放在switch语句里面一运行他直接就运行到case6     “W_LOW ();”这是什么原因呢?
单片机型号是辉芒的 FT60E121-SOP8
下面有手册

网友A:
用调试器单步运行的?step值是多少?

这个软件我不会用单步运行
step初始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调试器单步运行的?step值是多少?

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A:
我也基本不会用调试器,一般的方法是:
利用串口将数据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查看。
比如在while(1)里将step的值用串口发出来。

@阔砸 :可百度“串口调试助手”,推荐“sscom5.09a1.exe”。如果不想用串口,也可用IO控制LED或蜂鸣器产生摩尔斯电码来表示数据。
我刚接触单片机,没用过串口调试助手请问怎么用。要下载什么软件吗

网友B:
你这个是在case里面直接赋值了,在PA4为低的情况下,运行后就是以极快的速度跑完case1/case2/case3/case6了,最终就停留到case6,建议加上延时或者增加按键检测,按键触发后才变更setp值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您

网友C:
5楼正解!

网友D:
在case中赋值,同时又判单该值,这个不是自己把自己绕晕了! 程序执行效果是未定义的。

网友E:
step 在哪里赋初值、引用和定义的?你做个记号再发截图

网友F:
是不是仿真片

不是,是现有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ep 在哪里赋初值、引用和定义的?你做个记号再发截图

case初始值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case中赋值,同时又判单该值,这个不是自己把自己绕晕了! 程序执行效果是未定义的。 ...

我的几个子程序运行要1s左右,他不应该先运行上面的然后再赋值case吗?为什么会绕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case中赋值,同时又判单该值,这个不是自己把自己绕晕了! 程序执行效果是未定义的。 ...

我应该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我发现不用switch这两个子程序也有问题:单独运行时1和2别是蓝灯渐亮和白灯渐亮,但是给他们放一起通电只有白灯亮,渐亮效果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不用switch这两个子程序也有问题:单独运行时1和2别是蓝灯渐亮和白灯渐亮,但是给他们放一起通电只有 ...

这是程序

这个delayMS(1000)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G:
程序写的工整

网友H:
whiel里面不能死等,你中断里面pwm_counter一直在变,delayMS(1000)的时间就影响到B_UP和W_UP中case 1的判断(没有仿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也基本不会用调试器,一般的方法是:
利用串口将数据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查看。
比如在while(1)里将step ...

串口输出和LED指示是没有调试器的,两种最优的程序调试方案

网友J:
这个case的逻辑有点乱,写的不好,建议先理清楚逻辑关系,case里面只处理逻辑,操作部分放到函数中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