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稳压二极管功率的含义,是反向漏电流*稳压值?这个功率普遍都很小,毫瓦级别

楼主:
稳压二极管功率的含义,是反向漏电流*稳压值?这个功率普遍都很小,毫瓦级别

网友A(2024-07-11):
你多找找各种型号的稳压管,不仅有200mW的,还有500mW、1W、2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找找各种型号的稳压管,不仅有200mW的,还有500mW、1W、2W的

封装大了不行啊 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找找各种型号的稳压管,不仅有200mW的,还有500mW、1W、2W的

我问的是稳压管的功率的含义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稳压管的功率的含义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不得无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稳压管的功率的含义  稳压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是的,击穿有各种击穿,稳压管的击穿是电压在一定范围的可控击穿,不是短路的击穿。
如果电流太大,热击穿,真的就彻底短路了。
你可以做一下实验,看看电流到多少,功耗到多少,会彻底击穿或者击穿后烧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