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

楼主(2024-07-10):
为什么我的jlink很多芯片平台都识别不到?驱动用的是V6.80d版本。keil读不到开发板芯片,无论是JAPG还是SWD模式  已经安装了原厂提供的PACK芯片包,都读不到芯片,在keil里面也搜不到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原因?(已经排查了jlink和连接线的问题,因为用意法半导体的开发板立马就能连接好)

网友A:
盗版问题多

网友B:
这种太高级了,只支持大厂芯片,用jlink ob基本上能刷所用国产芯片,只是不能仿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高级了,只支持大厂芯片,用jlink ob基本上能刷所用国产芯片,只是不能仿真而已, ...

那不能仿真  不能debug也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太高级了,只支持大厂芯片,用jlink ob基本上能刷所用国产芯片,只是不能仿真而已, ...

jlink ob  这个软件发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 ob  这个软件发一下啊

自己淘宝里买呀

网友B:
你自己连驱动都没装好,你既然打了厂家的jlink补丁,还是先装好驱动再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