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串口隔离电路

楼主(2024-07-10):
串口隔离电路

为啥我用这个电路想隔离主控和串口屏的通讯,消除主板端射频对串口屏的干扰,结果串口根据通讯不了,开机,串口屏完全收不到主板MCU的指令,更不用说触摸设置参数了。这是哪里不对

网友A:
明显高低电平反了啊

网友B:
发送前,按位取反再发送,
这也不能改变开始停止信号,此方案不行,只能从硬件改了

网友C:
一个是电平相位反了,一个是速度,慢速光耦由饱和到截止时间长,10K上拉,可能要几十us时间才截止。

网友D:
速率太快 光耦反馈不行

网友E:
调整硬件参数,上拉电阻调整到2K吧,驱动电阻调低点100R吧,通信速度降低点,可以用示波器查看下通信波形有没有变形了。只要波形正常了,其它的就是软件的调整了。

为什么要调整参数,这与光耦的参数有直接关系的,如驱动电流要达到多少mA才正常工作等。详细再看下光耦手册了。

网友F:
楼主这个触摸屏搞了好久了,其实,嗯嗯,你就算调好这个电锯也没用,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G:
这个你要用高速光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高低电平反了啊

啥意思  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电平相位反了,一个是速度,慢速光耦由饱和到截止时间长,10K上拉,可能要几十us时间才截止。 ...

哪里反了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前,按位取反再发送,
这也不能改变开始停止信号,此方案不行,只能从硬件改了 ...

如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硬件参数,上拉电阻调整到2K吧,驱动电阻调低点100R吧,通信速度降低点,可以用示波器查看下通信波形有 ...

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B:
再取反一下即可

网友H:
通讯用这种低速的PC817,你的信号根本传不过去的。

网友I:
隔离,如果非要隔离?
①电路设计有问题,发送驱动极性调换一下。(低电平有效)
②采用高速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用这种低速的PC817,你的信号根本传不过去的。

关键是我的波特率也才9600啊

网友J:
用集成的

楼主:
关键是我的电源并没有隔离  那咋整呢

网友K:
首先你的信号,通过光耦后信号反向了,其次你说电源没有隔离也光信号隔离意义不大

网友L:
别人说了这么多,还是不理解,建议找个硬件工程师配合
1、极性反了
2、PC817速率很低的,9600很可能误码,4800以下还勉强
3、电源没有隔离,只要地线足够粗,压降小,干吗要隔离
4、即使电源不隔离,也可以用数字隔离器芯片,注意地线接线,一边接MCU的地,一边接串口屏的地,即使地线有压降,也没关系

网友M(2025-04-29):
6N136是高速光耦,也有很多国产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