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UC029的GPIO中断消抖功能的疑惑,求解答

楼主(2024-07-10):
关于NUC029的GPIO中断消抖功能的疑惑,求解答

NUC029中,GPIO有一个中断去抖功能。在“中断去抖周期控制(DBNCECON)”这个寄存器中需要配置采样周期。
图片好像发不了,只能复制文字。该寄存器的DBCLKSEL位描述如下:
去抖动采样周期选择
0000 = 每 1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001 = 每 2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010 = 每 4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011 = 每 8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100 = 每1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101 = 每32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110 = 每64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0111 = 每128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000 = 每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001 = 每2*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010 = 每4*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011 = 每8*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100 = 每16*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1101 = 每32*256 个时钟周期采样中断输入一次.

我对GPIO中断去抖功能的理解是:在GPIO边沿触发中断时,在经过DBCLKSEL位配置的采样周期后再进行一次检测,然后再判断是否进入中断处理函数,这个过程由硬件完成。
我想知道GPIO中断去抖功能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不对的话,希望大佬指正下。

网友A:
按键消抖主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滤除

网友B:
是在DBCLKSEL位配置的采样周期中只会输入一次中断请求,比如按键按下会有多个抖动,把这个时钟周期设置的大于这个时间,就会只进入一次中断,中间很多次抖动都会屏蔽掉

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C:

并加个电容 不用消抖了

网友D(2024-08-23):
其实就用个软延时应该就可以

网友E:
如果IO需要消抖的地方不多,硬件消抖都可以

网友F:
这种是通过硬件的delay解决的吧

网友G:
对,应该是这个延时进入到中断了,然后出来之后再执行这个获取IO状态,如果还有说明是IO输入了

网友H:
我觉得不如用软件延时的方式了

网友I:
其实delay个10ms的话也不是啥问题吧

网友J:
可以考虑用外部中断了,再配合软件delay呗

网友K:
这种消抖给我的感觉就是中断代替了delay了

网友L:
直接用软件消抖吧,简单还好理解

网友M:
这种你应该理解的没啥问题,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