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CAN总线分支长度限制

楼主(2024-07-10):
CAN总线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领域的串行通信协议,其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现代汽车中众多控制单元之间的实时数据交换问题。这种通信方式具有较高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并且能够检测出任何错误。然而,实际应用中,工程师常常会遇到由于支线过长而导致的信号传输问题。CAN总线分支的长度受到限制,主要是为了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减少信号反射。在CAN网络中,过长的分支会导致信号波形的失真,从而影响通信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来优化布局和降低信号反射。
1.分支长度的影响:
过长的分支会导致信号反射增强,引起位宽度失调的错误。例如,ISO 11898标准规定在1M波特率下,分支长度不应超过0.3米。支线过长会直接导致总线阻抗匹配问题,这会引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台阶现象,进而影响接收节点的采样准确性。
2.解决方案:
通过优化CAN网络的布局,减少分支长度,可以直接降低信号反射,保证位宽的稳定性。在布线时,推荐使用“手拉手”的线形拓扑结构,并将收发器靠近接口摆放,以减少残段长度。
在长分支末端加上适当的电阻(通常小于500Ω),可以有效消除信号反射。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需要确保差分电压不得小于0.9V。将CAN节点的收发器与控制器独立出来,使收发器靠近总线接入点,可以显著减少因支线过长带来的问题。
在过长的支线上增加CAN中继器,如Ixxat的CANbridge NT,可以连接不同波特率的网络甚至传统CAN与CAN FD网络,改善长距离传输问题。
3.波特率的限制:
根据CAN网络的波特率,可以设定最大分支长度。例如,在高速CAN网络中,当波特率达到1Mbit/s时,推荐的分支长度应不超过0.3米。波特率与总线长度的关系也需注意,高波特率传输要求更短的总线长度以保证信号稳定。
4.其他注意事项:
在布线时,尽量采用双绞线并确保路径最短化,以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损耗。在复杂网络中,可以考虑使用集线器或中继器来扩展网络,并确保每个分支的阻抗匹配。

网友A(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

网友B:
并且能够检测出任何错误。然而,实际应用中

网友C:
CAN总线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控制和其他领域的串行通信协议。CAN总线的分支长度限制主要取决于总线长度

网友D:
其实CAN总线的总长度通常限制在40米以内。这是因为在高速通信(如1 Mbps)下,信号的传输延迟和反射会影响通信质量。如果总线长度超过40米,可能会导致信号失真和通信错误

网友E:
如果分支长度确实太远,可以使用中继器。

网友F:
CAN总线的分支长度通常限制在0.3米以内。分支长度过长会导致信号反射和衰减,从而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G:
一般俩说,如果分支长度超过0.3米,建议使用终端电阻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H:
为了减少信号反射和提高通信质量,CAN总线的两端通常需要连接终端电阻。终端电阻的典型值为120欧姆。终端电阻的正确安装可以有效减少信号反射,从而允许更长的总线长度和分支长度。

网友I:
通信速率也会影响CAN总线的长度和分支长度限制。较高的通信速率(如1 Mbps)对信号传输的要求更高,因此总线和分支长度限制更严格。较低的通信速率(如125 kbps)允许更长的总线和分支长度

网友J:
使用高质量的屏蔽双绞线电缆可以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衰减,从而允许更长的总线和分支长度。建议使用符合ISO 11898标准的电缆

网友K:
CAN总线上的节点数量也会影响总线和分支长度限制

网友L:
我知道的是,节点数量越多,总线和分支长度限制越严格。通常,CAN总线上的节点数量不应超过30个

网友M:
CAN总线的分支长度限制通常在0.3米以内,总线长度限制在40米以内。为了确保通信质量,建议使用终端电阻、高质量的电缆,并根据通信速率和节点数量进行合理设计

网友N(2024-10-31):
过长的分支会导致信号反射增强,引起位宽度失调的错误。

网友(2025-04-01):
T形接线**
存在由于分支长度以及分支长度的积累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因而在接头处产生信号“反射”的现象;反射的信号量由瞬态阻抗的变化量决定,变化量越大,反射就越严重。分支处产生的是负相反射,引起信号电平下冲,这种下冲可能会超过噪声容限,造成误触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希望反射波尽快回到源端,也就是支线要尽可能短。
通信速度与分支长度对照表见下图,应尽量减小分支长度,最好小于0.3米,所有分支累加总长不超过主支总长度的30%;

T形接线法 要控制总线总长度(主支+分支的长度累加)小于下表(通信速度与长度对照表),实际工程中一般对半选择长度来设计;

在绝大多数的工业现场,由于整体线缆非常多,为方便接线维护,现场控制设备及仪表通信线分支接线不可避免,“节点网关分支连接”的方法,可解决分支问题与节点扩展问题,如下图。

  详细见:

网友O(2025-08-29):
CAN 总线分支长度受传输速率影响:低速(<125kbps)时,分支长度可达 50 米;高速(1Mbps)时,通常限制在 0.5-1 米。过长会导致信号反射、衰减,引发通信错误。需确保终端电阻匹配(通常 120Ω),分支线短且对称,总线上节点数也会间接影响实际可允许的分支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