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CAN总线分支为什么有0.3米的长度限制

楼主(2024-07-11):
CAN网络的拓扑结构主要有线性拓扑、星形拓扑、树状拓扑和环形拓扑。在IOS-11898-2中有高速CAN物理层规范,其中推荐CAN网络采用总线形式的线性拓扑结构,线性拓扑CAN网络采用单一信道(总线)作为传输介质,所有的站点通过相应的硬件接口接到一条公共的总线上。线性拓扑阻抗匹配比较简单,只需要在主干的两端并上合适的终端电阻即可(2km内通常为120Ω),在绝大多数的工业现场、轨道机车中,由于整体线缆非常多,均需要使用接线排,以方便维护,所以会采用“T”型分支式连接。

T型接线方式会存在由于分支长度以及分支长度的积累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因而接头处产生信号“反射”的现象。反射的信号量由瞬态阻抗的变化量决定,变化量越大,反射就越严重。分支处产生的是负相反射,引起信号电平下冲,这种下冲可能会超过噪声容限,造成误触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希望反射波尽快回到源端,也就是支线要尽可能短。在IOS-11898-2中规定分支长度在1M波特率下不得大于0.3m,1M波特率是CAN的最高波特率,所以其他波特率时,分支长度如果也遵循0.3m规范,则可以稳定运行。
有些场合或许无法做到很短的分支,根据不同波特率,分支长度规范可以有适当的调整。不同波特率下分支长度可以达到多少?需要分析节点的信号质量进行评判,测量节点在不同分支长度下的信号质量,即可找到合适的分支长度范围

网友A:
T型接线中,如果分支长了对信号质量影响较大。

网友:
可通过加中继器 或  用 TTL分支连接

纯电CANWeb中继器

CANWeb光纤中继器:需2个模块需成对使用,通过光纤连接,单模单纤SC接口,10K~1MBPS,20公里无衰减通信,小包通信,可无限串接;

TTL分支连接:(推荐用)
  在绝大多数的工业现场,由于整体线缆非常多,为方便接线维护,CANWeb节点分支接线不可避免,采用收发器电路前置,“TTL分支连接”的方法,彻底解决分支问题与节点扩展问题,需“TTL分支接线盒”,盒内含CANWeb光隔离收发器及5V电源PCB电路。
详细介绍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B(2024-09-28):
加入稳压器、瞬态电压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