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W25Q64 Flash:SPI通信协议的高效实现策略

楼主(2024-07-11):
摘要
在嵌入式系统中,SPI通信协议是实现微控制器与非易失性存储设备如W25Q64 Flash存储器之间数据交换的关键技术。本文将探讨STM32微控制器与W25Q64 Flash存储器通过SPI进行通信的高效实现策略,包括硬件配置、SPI接口编程、性能优化技巧以及实际代码示例。

1. SPI通信协议基础
SPI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其特点包括:

快速数据传输
主从模式通信
简单的四线接口
2. W25Q64 Flash存储器特性
W25Q64 Flash存储器是一款8Mbit的SPI存储设备,具有以下特性:

高存储容量
低功耗设计
支持快速读写操作
3. 硬件连接策略
硬件连接是实现SPI通信的第一步,包括:

将W25Q64的CS、SCK、MOSI、MISO引脚连接到STM32相应GPIO引脚
确保VCC和GND正确连接
4. SPI接口编程
4.1 SPI初始化配置
初始化STM32的SPI接口,配置包括时钟速率、数据位宽、CPOL和CPHA等。

void SPI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4.2 W25Q64设备初始化
初始化W25Q64 Flash存储器,包括发送特定命令以配置设备。

void W25Q64_Init(void) {
    SPI_Init(); // 配置SPI接口
    // 发送W25Q64初始化命令
}

5. 性能优化技巧
使用DMA:利用STM32的DMA功能来处理数据传输,减少CPU占用。
调整时钟速率:根据W25Q64的最大时钟频率调整SPI速率。
减少CS切换:在连续操作中减少片选信号的切换,以提高效率。
6. 实际代码示例
以下是STM32通过SPI读写W25Q64 Flash存储器的示例代码。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假设SPI1已经初始化并且配置正确

// W25Q64 Flash存储器的命令
#define W25Q64_CMD_READ_ID      0x9F
#define W25Q64_CMD_PAGE_PROGRAM 0x02
#define W25Q64_CMD_READ_DATA    0x03

// 读取W25Q64的制造商和设备ID
uint32_t W25Q64_ReadID(SPI_HandleTypeDef *hspi) {
    uint8_t rxBuffer[3];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 (uint8_t *)&W25Q64_CMD_READ_ID, rxBuffer, 3, 1000);
    return (rxBuffer[1] << 16) | (rxBuffer[2] << 8) | rxBuffer[0];
}

// 向W25Q64写入数据
void W25Q64_WriteDat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32_t address, const uint8_t *data, size_t size) {
    uint8_t cmdBuffer[5];
    cmdBuffer[0] = W25Q64_CMD_PAGE_PROGRAM;
    cmdBuffer[1] = (address >> 16) & 0xFF;
    cmdBuffer[2] = (address >> 8) & 0xFF;
    cmdBuffer[3] = address & 0xFF;
    HAL_SPI_Transmit(hspi, cmdBuffer, 4, 1000);
    HAL_SPI_Transmit(hspi, (uint8_t *)data, size, 1000);
    // 等待写入完成
}

// 从W25Q64读取数据
void W25Q64_ReadData(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size_t size) {
    uint8_t cmdBuffer[5];
    cmdBuffer[0] = W25Q64_CMD_READ_DATA;
    cmdBuffer[1] = (address >> 16) & 0xFF;
    cmdBuffer[2] = (address >> 8) & 0xFF;
    cmdBuffer[3] = address & 0xFF;
    HAL_SPI_Transmit(hspi, cmdBuffer, 4, 1000);
    HAL_SPI_Receive(hspi, data, size, 1000);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PI_HandleTypeDef hspi;

    // SPI初始化代码,包括GPIO和SPI配置
    // ...

    W25Q64_Init(&hspi);

    uint32_t id = W25Q64_ReadID(&hspi);
    printf("W25Q64 ID: %lu\n", id);

    uint8_t test_data[256]; // 测试数据
    uint8_t read_data[256]; // 读取的数据

    // 写入测试数据到W25Q64
    W25Q64_WriteData(&hspi, 0, test_data, sizeof(test_data));

    // 读取数据
    W25Q64_ReadData(&hspi, 0, read_data, sizeof(read_data));

    // 检查数据是否一致
    if (memcmp(test_data, read_data, sizeof(test_data)) == 0) {
        printf("Data read back correctly.\n");
    } else {
        printf("Data read back error.\n");
    }

    while (1) {
        // 其他应用代码
    }
}

7. 结论
本文详细介绍了STM32与W25Q64 Flash存储器通过SPI通信协议的高效实现策略。通过硬件配置、SPI接口编程、性能优化技巧和实际代码示例,读者可以快速掌握SPI通信的实现方法,并能够应用到自己的嵌入式项目中。实际开发中,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和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优化。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40255006

网友A:
高效我也想到了DMA,可以不被其他应用打断

网友B:
SPI是一种同步串行通信协议,具备快速数据传输、主从模式通信、简单四线接口等特点。

网友C(2024-08-23):
简单的四线接口,包括MOSI、MISO、SCK、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