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编译连接提示连接不上PICkit3

楼主(2024-07-11):
MPLAB IDE 编译连接提示连接不上PICkit3

网友A:
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其他工具行吗?换个电脑行吗?MPLAB X IDE 行吗?有截图吗?

楼主:
好像可以了 ,PIC16(L)F1938/9 点灯程序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可以了 ,PIC16(L)F1938/9 点灯程序会不

用MCC直接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8-10):
MPLAB IDE 是 Microchip 提供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用于开发和调试基于 Microchip 的 PIC 微控制器的应用程序。在使用 MPLAB IDE 进行编程时,如果编译连接提示连接不上 PICkit3,可能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PICkit3 与目标 PIC 微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可能不正确或不稳定。确保所有的连接线都已正确连接,包括 VDD、GND、MCLR、ICSPDAT 和 ICSPCLK。检查 PICkit3 的 USB 连接线是否牢固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

网友D:
确保目标板或 PIC 微控制器已正确供电。如果电源不足或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编程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确定是不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已正确安装 PICkit3 的驱动程序。如果驱动程序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无法识别编程器

网友F:
在 MPLAB IDE 中,确保已正确配置编程器设置。检查 Tools > Options > PICKit3 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和连接选项

网友G:
保证 MPLAB IDE 和 MPLAB IPE(独立编程环境)都是最新版本,以避免兼容性问题

网友H:
目标设备问题

网友I:
确保目标 PIC 微控制器没有损坏。如果芯片损坏或存在焊接问题,可能会导致无法编程

网友J:
某些防火墙或安全软件可能会阻止编程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尝试暂时禁用这些软件,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K:
PICkit3 可能需要更新固件。检查 Microchip 的官方网站,看看是否有适用于 PICkit3 的最新固件更新

网友L:
mcc可以直接生成吗

网友M(2025-09-20):
MPLAB IDE 提示连接不上 PICkit3,先检查硬件:USB 线是否完好、接触是否牢固,PICkit3 与目标板接线是否正确。再查软件:设备管理器中 PICkit3 驱动是否安装或有冲突,MPLAB 中是否选对编程器。也可重启软件、换 USB 口或更新固件试试。

网友N(2026-01-15):
检查PGC、PGD、VPP、VDD、MCLR、GND等引脚是否接触良好,避免引脚虚焊或短路。

网友O:
有时MPLAB IDE的缓存配置可能导致连接异常,可以尝试清除缓存或重置配置。

网友P:
用万用表测量目标板的VDD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Q:
PICkit3的固件版本与MPLAB IDE版本可能不兼容。

网友R:
目标板供电不稳定或负载过大可能导致PICkit3无法正常识别芯片,建议使用外部稳压电源为目标板供电。

网友S:
重新安装驱动,卸载现有驱动,重新插拔PICkit3,系统会自动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T:
建议使用外部稳压电源供电,避免从PICkit3取电造成电流不足。

网友U:
在MPLAB IDE中试将通信速率设置为较低值,以排除高速通信导致的同步失败问题。

网友V:
目标板供电不稳定或存在噪声可能导致PICkit3无法稳定通信。

网友W:
可能需要升级PICkit3固件更新MPLAB IDE

网友X:
可能是芯片被锁死导致的

网友Y:
重置MPLAB IDE配置

网友Z:
旧版PICkit3固件可能不支持新型号芯片

网友AA:
可能是PICkit3本身存在故障

网友AB:
检查设备ID识别,如果MPLAB IDE提示“无法识别设备ID”,可能是芯片被锁死或程序损坏。

网友AC:
MPLAB IDE 编译连接提示连不上 PICkit3,先查硬件:USB 线接紧、换口 / 线,PICkit3 电源灯常亮、状态灯闪烁为正常。再查软件:选对调试工具为 PICkit3,匹配 MCU 型号,关闭其他占用软件,更新 MPLAB 和 PICkit3 固件,检查目标板供电与接线。

网友AD:
核心原因集中在物理连接、驱动 / 固件、软件配置、目标板状态四类,按 “先硬件后软件、先基础后进阶” 的顺序排查,多数问题可快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