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产生PWM后关不掉PWM

楼主(2024-07-11):
使用定时器产生PWM去控制外部电路,外部电路是模拟电路部分,32输出PWM的IO口跟模拟电路部分用了光耦隔离开,当我要输出PWM时调用了:HAL_TIM_PWM_Start这个函数,然后要关闭PWM,不输出PWM时调用了HAL_TIM_PWM_Stop这个函数,问题就是有时候正常关闭,但有时候调用关闭函数后,出现的现象是PWM还是有波形输出,用示波器测32的IO口和通过光耦输出的引脚,两端都有PWM输出,并没有关掉,PWM产生也没有用中断的方式,直接用定时器计数器产生的,不存在中断干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关不掉PWM输出

网友A:
是不是其他中断导致这个关闭函数没执行

网友B:
检查PWM使能位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调出keil tim的监视器

网友D:
这个情况要是好复现就比价好找,看看标志位是否正确,然后可以试试关闭定时器能不能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情况要是好复现就比价好找,看看标志位是否正确,然后可以试试关闭定时器能不能关闭 ...

这种情况,小概率事件,正常能关闭,但有时候应该是电磁干扰太强了就32控制不了了

网友E:
检查中断和DMA

网友F:
试一下软件复位

网友G:
是还有一个周期波形而已吧?这个要等最后一个周期结束才能关闭掉。

网友H:
在调用HAL_TIM_PWM_Stop后,你可以验证定时器的状态和PWM通道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是不是程序循环中又打开了PWM?

网友J:
确保在配置定时器的PWM输出时,使用了正确的模式和参数。特别是检查定时器的计数模式、PWM模式以及预分频设置是否正确,以确保PWM可以正常启动和停止。

网友K(2024-08-31):
在STM32的HAL库中,HAL_TIM_PWM_Stop函数会通过停止定时器的计数来关闭PWM输出。

网友K:
确保在调用HAL_TIM_PWM_Stop时,定时器寄存器被正确配置并执行了停止操作。

确保在调用HAL_TIM_PWM_Stop时,定时器寄存器被正确配置并执行了停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