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144在烧录MM32G0001代码后检测不到JLink

楼主(2024-07-11):
之前用过MM32G0001在TFT屏幕上面显示东西,后面想移植到MM32F0144上发现屏幕不显示了,就想着直接改了G0001工程的芯片管理然后烧了一下,后面就发现JLink连不上了,用JLINK FLASH连也连不上,该怎么办啊

楼主:
解决了,用PD5也就是BOOT0接高电平后清除flash,然后就好了

网友A:
一般来说boot0应该接低电平是吗

网友B:
这个是软件造成的还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啊

网友C:
这个是软件处理的不好还是说需要对硬件进行改动呢

网友D:
在 原来的型号的单片机上就没有出现这个错误是吧

网友E:
看着就是引脚不兼容引起的小错误

网友F:
没看明白是说需要这样处理还是说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