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备无患——浅谈单片机电路中的后备电源

楼主(2024-07-11):
说到单片机电路中的后备电源,多见为薄片式纽扣电池,就如附图所示这种但本人认识后备电池却是由一次惊险的操作说起。
那是几年前,本人在维修一台化验仪器过程中,发现在其主板上有一支外观同常见铝电解电容一样的器件在32单片机电路附近,这种情况引起了本人的好奇,毕竟单片机电路中除了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外,几乎看不到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于是焊下测量一下,结果在焊接过程中发现“电容”两管脚间竟然噼里啪啦的有电火花出现!随即停手再次仔细观察,最后才发现这“电容”虽然外观同电解电容一般无二,不过外包装上却没有容量耐压值标注,使用万用表测量竟有3.2V电压,至此方猛然发现险些酿成大错——这明显是伪装成电容的后备电池!
至于单片机系统中为何要加入VBAT系统,原因无外乎大家普遍知道的那样:为了防止内在某些关键程序或者数据,因为断电时间久了而导致丢失,继而利用单片机的VBAT管脚,加入纽扣电池使单片机电路处于一个低功耗运行状态防止上述数据等丢失。实际工作中,后备电池的损坏多见于五年以后电池漏液失效,故障现象有断电后日期信息丢失、存储数据丢失等现象。

网友A:
预留这个确实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这个预留了,不放电池应该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留这个确实很有必要,但是如果这个预留了,不放电池应该也没事吧

短时间之内或许没有问题,就怕长时间以后没有电池有些数据会丢失。

网友B(2024-08-16):
这个看项目需求了,有些场合是累赘,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项目需求了,有些场合是累赘,占空间

的确如此,不过客户往往都不太专业,不说多加入进去。